三菱伺服驱动器MR-J2S-20A报故障AL24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2-11-29):
    各位维修的技术师傅们  你们好!  我有个问题想和你们探讨一下          ,,本人也是位技术    最近客户送来一台三菱伺服驱动器   MR-J2S型    显示无显示    这是电源问题    修复后 报ALE9      这是模块下面检测母线的光耦7800坏了   更换后  新问题又来了   报AL24!   我检查了输出  U V W相没有接地故障     驱动电路也检查啦  上半桥和下半桥都没问题     这种情况模块坏的把握狠大   我用万用表量了整流和逆变部分 也是好的    不放心还是换了新的模块       但还是报AL24         我就搞不懂le    本人维修变频器的经验有十年多   但伺服却只有几年    。。。。在此想请教维修伺服的师傅们       谢谢谢谢了   真心感谢啊  。。。。。。求解决办法啦

网友A:
伺服没玩过,帮顶,不过提醒下--会不会是空载(没接电动机线)也会报故障呢?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输出端U V W没有接地故障的话···条件允许的话···换一根电机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如果输出端U V W没有接地故障的话···条件允许的话···换一根电机线试试···

我的电机线没问题,在好的机上试过           外围没问题的     。。。。。。不过还是谢谢啦

网友D:
楼上已经把报警的主要原因  和处理方法给出了   还有你看一下你的私服别的参数有没有设置正确   私服参数设置过后需要断电重启   并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网友D:
借贵贴    救助一下   三菱MR-J3-70A私服所有参数设置正确  私服电机反转     参数是从一模一样的几台上面抄下来的  制定回原点的时候有时候回不去  找不到原点 谢谢    程序没有问题  没人动过  就是换了私服之后就出现那样问题了    以前报AL-32   IPM损坏   后来更换之后就出现那样问题

网友E(2016-09-08):
三菱伺服专业维修15995466090姜工

网友F(2019-06-21):
AL24也是我们困扰的问题,该换的几乎都换了,究竟要查哪?烦请高手现招。谢谢!

网友G(2019-09-25):
马达和线缆确定没问题的话,换换A7860试试。

网友H:
好贴,我也多次碰到AL24修不好的问题,驱动,7860 模块什么都好的,就是报警24 头大,有没有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H:
主要是小机器 ,2KW以上的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I(2020-12-07):
电流传感器看看

网友J(2022-05-20):
同问;我的型号是mr-j2s-40a报警al24,我这边确认是电机没问题、模块没问题、已更换光耦7860、已更换运放NJU7034,依然报错AL24,求助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