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位置不准、求高手分析原因

楼主(2012-11-29):
本人做一项目、用PLC控制中空旋转平台(步进电机驱动)、每次旋转40度、PLC型号为FX2N-80MT-001.大约200个循环后肉眼就能看出误差、驱动器也没有报警输出、不知道为什么??

备注:步进电机为韩国品牌、尾部装有编码器、与步进驱动器形成闭环系统。步进驱动器设为7200细分。开始以为系统有问题、但用供应商的运动控制器测试中空旋转平台却又看不出误差

网友A:
1、PLC的输出脉冲频率是多少?

2、误差有多大?是系统误差还是随机误差?

网友B:
你有没有做加减速控制啊?供应商做的运动控制器可能运动一圈后有复位功能的(可能一圈后有个外部定位传感器),误差肯定存在的:1、你没有把误差尽可能的减小。2、没有加误差复位

网友B:
你可以在一圈的地方加一个传感器,一次转40度,转一圈需要转9次,也就是说最后一次的停止是靠传感器的,这样循环就可以了,相当于一圈清零一次。(发脉冲的时候加减速一定要做好)

网友C:
如果有编码器就不应该产生那么大大的误差,一般都是你的程序或线路布置不好,三楼说的对,你一定要有一个原点接近开关,那是编码器原点用的,要不你再怎么样也会有累加误差.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把PLC接地信号与驱动器的外壳连接后再测试,有改善,暂时看不出误差.但只测试了几百圈就下班了,周一继续测试,

我想可能是电势不一致引起的的问题.再次谢谢各位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