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容性负载与感性负载,阻性负载的不同之处

楼主(2012-11-29):
容性负载:和电源相比,负载电流超前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此时负载为容性负载(如补偿电容负载)。
  电路中类似电容的负载,可以使电流超前电压降低电路功率因数。
  一般把负载带电容参数的负载,即符合电压滞后电流特性的负载成为容性负载。充放电时,电压不能突变。其对应的功率因数为负值。对应的感性负载的功率因数为正值。
  在高频领域,是指负载虚部为负值的负载。
  电路中类似电容的负载,可以使负载电流超前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和电源相比),降低电路功率因数。
   一般把负载带电容参数的负载,即符合电压滞后电流特性的负载成为容性负载。充放电时,电压不能突变。其对应的功率因为为负值。对应的感性负载的功率因数为正值。
  一般电源控制类产品,所给出的负载,如未加说明则是给出的是视在功率;即总容量功率;它既包括有功功率,也包括无功功率; 而一般感性负载说明中给出的往往是有功功率的大小,例如荧光灯,标注为15~40瓦的荧光灯,镇流器消耗功率约为8瓦,实际在考虑用定时器,感应开关在控制它时,则要加上这8瓦;
  具体不同的产品感性部分,即无功功率的大小,可以通过其给出的功率因数来计算。
  混联电路中容抗比感抗大,电路呈容性反之为感性。
  通常的用电器中并没有纯感性负载和纯容性负载。因为这两种负载不做有用功。
  只有在补偿电路中才使用纯感性负载或纯容性负载。又因为绝大多数负载除阻性外,多数为感性负载,因此补偿的时候多数就用电容来补偿,所以,纯容性负载用得比纯感性负载多。如电动机,变压器等等,通常为感性负载。部分日光灯为容性负载。
  举例:
  纯感性负载就是一组电感。通常用来补偿电路中的容性电流。
  在电路中带线圈的用电设备,其线圈部分即为纯感性负载。如电动机、变压器、电风扇、日光灯镇流器等。
  纯感性负载的电流是不能突变。感性负载应用广泛。在电路中带电容的用电设备,其电容部分即为纯容性负载。如补偿电容等。
  纯感性负载的电压是不能突变。从理论上讲:纯电阻电路、纯电容电路、纯电感电路是不存在的。
  电阻负载在作功时也会有电感、电容性负载存在。例如:导线间会存在线路间的电容,导线间和对地间存在电感,期间感性负载通常大于容性负载。电力电容在作功时也会发热,即电阻性作功。电感亦如此。元件的阻抗是频率的函数。在全频率范围内纯电阻电路、纯电容电路、纯电感电路是不存在的。
  理论上只有可能在某一个频率存在.实际中应该做不到。
  一、 谐波:我国电网的频率为50Hz,凡是高于50Hz的频率的波都称为谐波。谐波是以倍加形式产生,也就是说频率为50的倍数:100、150、200……,凡是高于50Hz的波称为高谐波。
  二、 负载:指消耗电能的装置,把电能转换为机械能、热能、光能等。负载就是指用电器,例如:灯光、灯管、电炉、电机、冰箱、空调等。
  三、 轻载:轻载主要是指电机所带动的设备比较轻,没有达到其设计的额定功率,就是实际载荷小于设计载荷。
  四、 变载:变载是指电机在运行过程中,所带动的载荷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重,有时轻,反应到电机上为有时输出的功率大,有时小。在电压一定的情况下,电流随负载变化而变化。例如:锷式破碎机、各种压力机、冲压机床、抽油机、压缩机、油压机、电动衣车等。
  五、 恒载:恒载也称为固定负载,就是电机在运行过程中,负荷基本不变,电机的输出功率和电流基本是一个恒定的值。轻载可能是恒载。
  六、 超载运行:超载运行是指电机处在一种超过本身载荷能力的运行。比如说一个55KW的电机额定电流为110A,而在实际运行当中电流超过110A,就是超载运行,长期处于超载运行的设备会受到损坏,减少其使用寿命。
  七、 负载率:负载率是实际工作电流与额定电流的比值。负载率=实际工作电流÷额定电流×100%
  八、 电机额定功率与额定电流的关系:一般讲,电机的额定电流是额定功率的2倍。例 如:一个37KW的电机,它的额定电流大约是37*2=74A,一个100KW的电机,它的额定电流大约是100*2=200A
  九、 感性负载、阻性负载:对于灯具来讲,靠气体导通发光的灯具就是感性负载,靠电阻丝发光的属于阻性负载,感性负载如:日光灯、高压钠灯、汞灯、金属卤化物灯等。阻性负载如:碘钨灯、白炽灯、电阻炉、烤箱、电热水器、热油汀等。电机也属于感性负载。
  十、 几种常用灯光的实际工作电流:(在电网电压220V情况下)
  1、400W高压钠灯单只灯,工作电流为3.1~3.3A。
  2、250W高压钠灯单只灯,工作电流为2.0~2.3A。
  3、400W金属卤化物灯单只灯,工作电流为2.0~2.2A。
  4、250W金属卤化物灯单只灯,工作电流为1.4~1.6A。
  5、电感式镇流器40W日光灯单只灯,工作电流为0.28~0.30A。
  6、电子式镇流器40W日光灯单只灯,工作电流为0.14~0.16A。
  根据以上数据可知,灯光耗电除灯光本身外,镇流器也消耗电能。
  十一、在灯光电路中,如果全部采用电抗式镇流器,装上节电器后,电流会下降30%,但电子式日光灯电流基本无下降,线路中装有补偿装置,电流下降也比较少。

网友A:
看着论坛!电这方面真的太多了!一辈子都学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