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和台达PLC组态

楼主(2012-11-30):
我的力控和台达PLC通讯的时候,已经有请求和应答了。。但是就是数据传不到力控上来,例如我有两个寄存器D100,D200。但是我跟力控通讯的时候假如数据库组态里面只建立D100的话,那么运行的话,D100里面还是有数据显示的,但是假如数据库组态里面建立D100,D200两个点的话,运行的时候两个点就都没有数据显示了!求高手指点原因。。。

网友A:
奇了怪了,二者只能容下一个?

有一个数据显示正确的话,说明通讯没问题啊。再看一下上位机显示点的配置等内容。

楼主:
对:云锋-王者之师关于奇了怪了,二者只能容下一个?有一个数据显示正确的话,说明通讯没问题啊。再看一下上位机显示点的配置等内容。内容的回复:

我已经解决了,我重新下了一个最新的台达I/O驱动。现在可以全部显示了。

网友B(2016-05-0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奇了怪了,二者只能容下...

您好能让我看下您的配置吗??硬件又是如何连接的??我搞了半天怎么也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