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记录出单位时间内一个寄存器 D 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楼主(2012-11-30):
与模拟量模组相连,读出的数据需要用到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比如说要D100在10秒内最大的值与最小的值。翻遍了手册也没有找到相关指令,望会的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A:
你用的仕么PLC 啊? 有些PLC 有MAX, MIN  指令。

也可以自己写程序 用 FOR 循环实现。。。。

网友B:
用SORT或者用SER就可以了,很方便。

网友B:
我一般用来做滤波,去掉一个最大值加一个最小值,然后再取平均值。

网友C:
1.上电第一个周期将采样值的D100 MOV到D0(大值)和D10(小值)中。

2.第二个周期将采样值D100与D0和D10比较,如果采样值大于D0(大值)就将采样值MOV到D0(大值)中,如果采样值小于D10(小值)就将采样值MOV到D10(小值)中。

3.重复2.

4.做一个10S计时周期,计时时间到将D0与D10相减就是10s内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然后计时器、D0、D10清零从头开始计算第二个10s周期内的最大差值。

网友D:
我的想法和4楼师傅的差不多,只是将他第一步细化,因为信号采集不能在同个周期进行两次采集;上电第一个周期将采样值存入D5,第二个周期将采集到的数值与D5比较,大的放在D0,小的放在D10。。。接下来的就按4楼的师傅那么做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上电第一个周期将采样值的D100 MOV到D0(大值)和D10(小值)中。2.第二个周期将采样值D100与D0和D10比较,如果采样值大于D0(大值)就将采样值MOV到D0(大值)中,如果采样值小于D10(小值)就将采样值MOV到D10(小值)中。3.重复2.4.做一个10S计时周期,计时时间到将D0与D10相减就是10s内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然后计时器、D0、D10清零从头开始计算第二个10s周期内的最大差值。

如果有脚本或功能块的话就更方便了,思路跟秦君的一样

网友B:
D24为模拟量现在值,E1为最小值编号,E2为最大值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啊? 有些PLC 有MAX, MIN  指令。也可以自己写程序 用 FOR 循环实现。。。。

DVP EH2

楼主:
对:wenwan90关于D24为模拟量现在值,E1为最小值编号,E2为最大值编号。内容的回复:

谢谢有这么多热心的师傅,晚上我试一下

网友G:
在这里采样的频率是多少?4楼的做法实际上把时间轴以10秒为单位进行分段,这样在每段找出来的最大或最小值是对应某一时间段的。

网友H:
请问用三菱PLC怎么实现,我是菜鸟,向各位高手请教

网友I:
直接编程如下:读出输入到D400,然后程序开始扫描一次将D400移到D401,当D400>D401,将D400移到D450,每到指定时间清除一次D450、D401数据,D450就是需要的值

网友J:
秒脉冲和比较指令的综合应用。

网友K:
学习了,还没用过三菱的做过

楼主:
我是要用在打车轮的端径跳上,车轮直径600,一周有1800多毫米,我试过以10毫秒为周期,但程序的扫描周期超过了10毫秒,执行起来的时候变成了很长时间。试用用100毫秒的,如果以每分钟12圈的转速,即5秒种一圈,那一秒钟通过的距离有300多毫米,那每100毫秒也有走30多毫米,精度不是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