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头、尾的辨别方法

楼主(2012-11-30):
前提: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确定每相绕组的两个线端。电阻值近似为零时,两表笔所接为一组绕组的两个端,依次分清三个绕组的各两端。
1.万用表剩磁法
(刚停用不久的电动机有效,长时间停用的未必有效)
①万用表置mA档,按图2接线。假设一端接线为头(U1、Vl、W1),另一端接线为尾(U2、V2、W2)。
②用手转动转子,如万用表指针不动,表明假设正确。如万用表指针摆动,表明假设错误,应对调其中一相绕组头、尾端后重试,直至万用表不摆动时,即可将连在一起的3个线头确定为头或尾。

2.万用表法电池法
①万用表置mA档,按图3接线

②闭合开关S,瞬间万用表向右摆动则电池正极所接线头与万用表负表笔所接线头同为头或尾。如指针向左反摆则电池正极所接线头与万用表正表笔所接线头同为头或尾。
③将电池(或万用表)改接到第三相绕组的两个线头上重复以上试验,确定第三相绕组的头、尾,以此确定三相绕组各自的头和尾。
注意:表针摆动方向指的是开关闭合瞬间的摆动,而不是开关断开瞬间的摆动

3.灯泡检查法(1)
①准备一台220/36V降压变压器并按图4接线(小容量电动机可直接接220V交流电源)。

②闭合开关S,如灯泡亮,表明两相绕组为头、尾串联,用在灯泡上的电压是两相绕组感应电动势的矢量和。如灯泡不亮,表明两组绕组为尾、尾或头、头串联,作用在灯泡上的电压是两相绕组感应电动势的矢量差。
③将检查确定的线头作好标记,将其中一相与接36V电源一相对调重试,以此确定三相绕组所有头、尾端。
4.灯泡检查法(2)
①按图5接线。

②闭合开关S,如36V灯泡亮,表示接220V电源两相绕组为头、尾串联。如灯泡不亮表示两相绕组为头、头或尾、尾串联。
③将检查确定的线头作好标记,将其中一相与接灯泡一相对调重试,以此确定三相绕组所有头、尾端。

用灯泡和指针万用表判断三相电机线圈的同名端,也就是首位端
首先用万用表量出三个线圈的首位,也就是两端,

2把任意两组 随意串联(好好理解)
3把剩下一组的两根线接指针万用表电压档,(因为指针的内阻小,)
4把220v的单相电串一个灯泡(100w左右)后,接你随意串联的那两组线圈的两端,(控制这个电流不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10%)看万用表,指针若果有指示,且在110V左右,那么你串联的那两个线圈的相位关系就是首尾相连

如果万用表没有指示,就把那两个串在一起的两个线圈,随便一个线圈的两端,互换一下,再重复3、4步骤

如果万用表有了电压指示
那么现在红线圈和黄线圈的连接关系是首尾相连,
这两个线圈判断完了,做好标记,然后用这两个线圈的其中一个再与蓝线圈串联,用同样的办法把蓝线圈判断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呵呵!学到了!嘻嘻!!

网友A(2016-07-07):
其中一组和另外两组是对的,其中一组和另外一组是错的,其中一组和另外一组是对的,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