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hostlink模式下上位机发送命令帧给plc接收不到问题

楼主(2012-11-30):
我也是用这个调试助手发送@OORROOO5OOO247*CR读取CIO区的数据,接受框里接收不到啊,是什么原因啊,哪里的设置不对呢?各位大侠帮我看看啊,谢谢啊

网友A:
注意的问题: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之类的设置对不对,发送字符串有没有回车啊?CR回车。

剩下再检查下硬件接线,线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B:
@OORROOO5OOO247*对吗?

这个要根据通讯协议来写命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