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PLC使用rs485通讯采集电磁流量计的瞬时和累计流量

楼主(2012-11-30):
三菱fx2n PLC使用rs485通讯采集电磁流量计的瞬时和累计流量;

plc发送01 04 00 0A 00 04 D1 CB。其中01是流量计通讯地址,04是功能码,然后是地址位,数据位,最后D1CB是CRC校验位,如下:

设备地址

功能代码

地址1

地址0

数据1

数据0

CRC

CRC

1~99

XX

XX

plc接收

设备地址

功能代码

字节数量

瞬时流量

瞬时流量

数点单位

正向总量

正向总量

正向总量

正向总量

总量单位

Crc

Crc

1-99

请问各位前辈,应该怎么编写程序实现呢?跪等大神出现。

网友A:
表格已经罗列出来了,照着表格上的数据直接填入到PLC的寄存器当中,最好使用8位模式。 使用RS 指令。

如: D0 :站号 D1:功能码   依次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