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机器故障杀手-灰尘

楼主(2012-11-30):
在日常的工作中经常会碰到控制柜中灰尘非常的多,不仅影响散热,同时还是机器故障的主要因数。现在请大家都来谈谈是怎么样为控制柜除尘的,谢谢。

楼主:
因为控制柜在生产车间,粉尘经常导致机器故障。用压缩空气除尘每天都会弄得满身都是,而且经常会导致没有用压缩空气吹尘之前还好好的,清过灰尘后导致机器故障。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个人人为预防为主,清灰尘为辅;但不知道具体用什么方法,譬如控制柜可以挡住灰尘不会进入柜内或者**

网友A:
饲料加工厂都这样

网友B:
在一些地方 控制柜可以做成是密封的!

楼主:
对:caojie0723----王者之师关于在一些地方 控制柜可以做成是密封的!内容的回复:

控制柜做成密封的,需要怎么样做?

网友C:
还是在车间里建个控制室,把控制柜都放在控制室里,这样就能避免灰尘

网友D:
我们单位一般是用大功率的吹风机吹

楼主:
对:王者之师-普渡众生关于还是在车间里建个控制室,把控制柜都放在控制室里,这样就能避免灰尘内容的回复:

这样最好,问题是现在柜子已经在现场了。

网友E:
A、首先做好电柜的密封,把所有可能进灰尘的口都密封好,进线口也要密封。(可以在电柜门边镶嵌一层软胶)

B、考虑到散热,不需再电柜底部开一些进风口,并安装60um的过滤网,顶部开口安装散热风扇,风扇向电柜外面抽气。

C、还有就是定期清理过滤网及电柜内灰尘。

网友F:
吹灰不可取,有时候会把表面的灰尘吹到机器内部去,建议用大功率吸尘器定时清理。。。。。。

网友G:
这个虽然技术含量最低,但是最没有人愿意干,因为又脏又累,弄不好还会影响一些设备运行,所以这个都是领导逼着才干的

网友H:
最好的方法就是电柜做成密封,只开一个小口加滤网,再接入一根压缩气管,一直往电柜缓慢的吹气,解决了灰尘和散热问题,日本厂做的在腐蚀性环境的机器电柜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I:
楼主可以做正压柜。。。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最好的方法就是电柜做成密封,只开一个小口加滤网,再接入一根压缩气管,一直往电柜缓慢的吹气,解决了灰尘和散热问题,日本厂做的在腐蚀性环境的机器电柜就是这样设计的

散热问题呢?小功率柜可以,大功率柜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K:


正压柜?有详细的资料吗?现在的柜子可以更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