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S7 431-1KF10-0AB0前连接器怎么接线

楼主(2012-11-30):
我要做一个料位(用4-20MA)模拟信号,需要重接模块,不知道接线怎么接,请教高手解决下!

网友A:
这是个8通道的S7400的模拟量输入通道,查模块手册,可按如下接线:

或者按下图:

MI+: 测量电流(正极)
MV+: 测量电压(正极)
M+: 测量线路(正极)
MANA: 模拟测量电路的参考电位
M-: 测量线路(负极)
(1) 例如,传感器、压力表
(2)+(3) 2线制传感器

楼主:
非常感谢,以后的多多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