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负载保险被烧,前级断路器未动作,请高手分析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30):
在给一些设备供电时,供电端为380V电源,在一次加电过程中,打开一些机柜和显控台电源后,又打开一个机柜电源的同时很多机柜和显控台的保险被烧,但前级的断路器未保护,而这些设备按功率平均分配在三相中,被烧的电路中除了保险还有电源主机的电路板,在更换了被烧器件后又可正常工作,供电线路绝缘性导通性良好,请高手帮忙分析分析导致故障产生的原因!

网友A:
补充下烧毁的熔断器级断路器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