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设计的基本步骤

楼主(2012-11-30):
PLC程序设计的基本步骤一般分为五个步骤,具体如下:
  1.根据控制要求,确定控制的操作方式(手动、自动、连续、单步等),应完成的动作(动作的顺序和动作条件),以及必须的保护和联锁;还要确定所有的控制参数,如转步时间、计数长度、模拟量的精度等。
  2.根据生产设备现场的需要,把所有的按钮、限位开关、接触器、指示灯等配置按照输入、输出分类;每一类型设备按顺序分配输入/输出地址,列出PLC的I/O地址分配表。每一个输入信号占用一个输入地址,每一个输出地址驱动一个外部负载。
  3.对于较复杂的控制系统,应先绘制出控制流程图,参照流程图进行程序设计。可以用梯形图语言,也可以用助记符语言。
  4.对程序进行模拟调试、修改,直至满意为止。调试时可采用分段调试,并利用计算机或编程器进行监控。
  5.程序设计完成后,应进行在线统调。开始时先带上输出设备(如接触器、信号指示灯等),不带负载进行调试。调试正常后,再带上负载运行。全部调试完毕,交付试运行。如果运行正常,可将程序固化到EPROM中,以防程序丢失。

网友A:
很好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