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直播,一周一拨

楼主(2012-11-30):
维修工作中总结的一些实例,陆续发出来与大家共享。

Finnigen菲尼根LCQ DecaXP Plus质谱分析仪控制板自检不过。

故障:使用者反应某项功能自检通不过,某一处100多伏电压上不去。

检修:检查各元件外观无任何异常,未见烧损,未见断线、腐蚀情况。万用表测试各保险管、三极管、MOS管、稳压管正常。受控电压为100多伏,首先考虑与模拟电路有关。此板模拟电路高压部分在板上有特别标示注意高压,电路包含6个高电压运算放大器PA42,如下图所示

此运算放大器外观及引脚功能如下图所示。

高电压运算放大器PA42

实测电路板上PA42的第2脚接地,为0V电压。从CPU电路来的数字控制信号经过ADC(AD转换器)转换成模拟信号,串联一个10KΩ电阻后接至运放PA421脚,第1脚与运放输出第10脚之间有120kΩ反馈电阻,可知运放是一个反相放大器,增益12倍。将质谱仪通电实测第5脚电压-140V,第6脚电压+140V。由运算放大器处于放大状态时反相输入端和同相输入端虚短的原理可知,此运放第12脚电压应该相等。遂逐个将6个运算放大器的电源脚及第1脚测量一遍,其中6个运放有5个第1脚电压都是0V,这符合运算放大器的规律,而测量剩下那一个运放的第1脚电压时,读数为6.7V且不稳定,会跳动,同时测第10脚电压也在跳动,显然,这不科学!不符合运算放大器的虚短特点,判断此运算放大器已必坏无疑。购新件更换后试验机器正常。

本人交流qq:656001280

网友A:
不错!又学到了!

网友B:
期盼已久的精华贴来了,仰慕楼主了。

网友C:
希望楼主继续多出这样的维修技术类帖子···电工论坛在此支持楼主多多赐帖···

网友D:
这样的帖子很棒,精华帖!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期盼已久的精华贴来了,仰慕楼主了。

网友F:
这是真高手,有理论有实际。

网友G:
不错,学习了,仪器维修可是不简单

网友H:
围观来了,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I:
楼主可以留个邮箱吗,想向你多学习。

网友J:
强烈欢迎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K:
强烈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L:
感谢楼主,感谢CCTV,感谢工控TV

网友M:
看第一遍 一头雾水

看第二遍 半知半解

看第三遍 有点不懂

待会翻书再次看看!

网友N:
从理论到实际都说的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O:
希望楼主继续多出这样的维修技术类帖子···电工论坛在此支持楼.....

网友P:
我也经常性玩点电子之类,谢谢

网友Q:
学习一下。运算放大器。

网友R:
引用 网友G:
不错,学习了,仪器维修可是不简单

网友S:
好帖子,顶起来,楼主继续你的主题

网友T:
感谢楼主,学习了,希望多提供。

网友U:
嘿嘿黑

电工严重细分鸟,,有芯片级滴,也有砖块级滴 ~~~~~~~~~~`

楼主好人鸟

网友V:
理论结合实际,学习了

网友W:
大湿啊!学习了。 管脚这么密,带电不好量吧。

网友X:
引用 网友W:
大湿啊!学习了。 管脚这么密,带电不好量吧。

网友Y:
引用 网友T:
感谢楼主,学习了,希望多提供。

网友Z:
认真浏览,学习了,改天有机会能体验下会更好。

网友AA:
分析详细!顶下!学习了!

网友AB:
呵呵 这样的东西比较少见学习学习!

网友AC:
偶赚一分走人,谢谢啊。

网友AD:
偶赚一分走人,谢谢啊

楼主:
交流QQ:656001280

配Amada激光切割机电源报过流

故障:一台日本产Amada激光切割机,配FANUC激光电源,出现过流报警,没有高频脉冲电压输出。

检修:拆机检查,发现此机使用了数十个大功率MOS管,MOS管分四路并联使用,驱动功率部分,产生高频交流逆变电流,再经大功率整流二极管整流输出。高频前置驱动信号串联电阻后接到MOS管的栅极。如图所示。

观察各MOS管及周边元件并无烧损痕迹。测量MOS管源极和漏极之间正反向二极管特性,发现其中一组导通电压偏小。因为一组有12个MOS管并联,所以要确定具体哪个MOS管损坏比较麻烦,要一个一个拆卸,检查更换后再重新装回,耗时费劲。用电动吸锡泵吸出MOS管的管脚焊锡时,发现管脚直径比焊盘孔径要小一半,所以可以只将MOS管源极漏极其中一只管脚焊锡吸空后,再将管脚掰一下,使之悬空不与焊盘过孔接触,此时再测此MOS管的源极漏极电阻,如果异常则可确定所测MOS管即是坏件。如此则节省大量维修时间,循法快速找到了某个短路损坏的MOS管。更换坏件后复测MOS管源极漏极之间电阻和二极管特性正常。再在路检查其它元件,未见损坏。嘱用户试机,一切正常。

楼主:
交流QQ:656001280

纸巾印图控制器CAMCON 51显示屏字符无显示

故障:一条彩色餐巾纸印刷线的控制器LCD显示屏,用户反映若干月前LCD字符只有隐隐约约显示,至最近显示全无,在不涉及参数控制修改时,尚可使用,一旦要使用显示屏修改参数,因为屏幕无显示,就完全不能用。

检修:拆开控制器后盖,发现该控制器使用单片机及CPLD芯片组成的系统,有若干模拟数字IO口。因为控制器还能控制,判断CPU及CPLD、IO电路各部分正常。仔细从侧面角度观察LCD显示屏,可发现有非常模糊的字符显示,判断应该属于对比度失去控制。LCD是使用20个引出脚,焊接在主控板上。此LCD是128x64点显示,查资料LCD的第17脚是对地负压,此负压的大小控制LCD对比度。发现此负压控制较麻烦,不是通过电位器来调节的,而是通过内部软件来控制DAC(数模转换器),得到一个输出电压后再控制运算放大器,再控制输出负压。对运算放大器及周边元件检查,未有发现损坏元件。询问用户是否知晓控制器的对比度调节功能,答曰手册未提,不清楚。估计只能通过软件调节。试着使用电位器调节对比度。先用刻刀将LCD的负压输入脚与其它电路元件的连接走线切断,取20KΩ可调电阻一只,一端接地,一端接最高负压,中间接LCD第17脚。找到控制器的24V电源端,通电,调节可调电阻旋钮并观察显示屏,使显示最清晰。保持通电4小时,显示稳定。交付用户使用一个月正常。

网友AE:
高人啊,这样的帖子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AF:
好贴,比顶,希望楼主能每3天一拨,或者1天一拨,哈哈,

网友AF:
“从CPU电路来的数字控制信号经过ADC(AD转换器)转换成模拟信号,串联一个10KΩ电阻后接至运放PA421脚,”中的ADC应该是DAC吧?

楼主:
楼上说对了,应是DAC,谢谢指正!

网友AG:
这样的东西比较少见学习学习!

网友AH:
高手,维修同行,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AI:
这才是所谓的芯片级。

网友AJ:
很好,支持一线经验。。。。。。。

网友AK:
这么多牛人啊

网友AL:
叙述条理分明,检修步骤严谨,凸显功底!

网友AM:
不错,电子电路,对于电子元件的特性不了解的话,确实不能进行准确判断,谢谢分享

网友AN:
好有用先学习一下,高人!!!

网友AO:
又见识了高手的风采。

网友AD:
引用 网友AP:
向楼主学习了。。。。。。。。。。。。。。。。。

楼主:
FANUC PSM 电源模块报电压低

故障:一台FANUC加工中心电源模块低压报警,机器不能启动。

检修:用户有相同电源模块,将好坏模块上的可接插式控制板对调试机,发现故障在电源模块的控制板,不是驱动板。电源电压低应该属于电压检测方面的问题,自然与模拟电路或电压比较电路有关。电源模块的控制板如图所示。

观察板上有一7800隔离放大器,此放大器在许多电流检测及电压检测电路中使用,且是故障率比较高的器件。为节省维修时间,将其拆下测试,发现并无问题。观察模拟电路部分有一片比较器LM339,怀疑围绕此比较器电路出现问题。初步测量其它各脚对电源脚电阻值未有明显偏低,认为LM339大致好的。依接线标注给控制板通以220VAC电压,检查LM339电源脚第3脚(电源正)与第12脚(电源负)之间电压,发现只有0.6V左右,显然LM339没有工作电压。量LM339第12脚与5V地之间是通的,也就是说,正极电压不正常,可能前级电压不正常,也可能电路板走线有断路。观察风扇转动正常,风扇电源24V实测23.4V且稳定,也算正常,而LM339是和风扇共一路电源的,说明电路板上一定有断线。使用热风枪吹下LM339芯片,吹的过程中发现芯片下面有很多油污滋滋冒烟。用洗板水清洗芯片下面的油污后,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连接LM339第3脚的走线过孔在油污的长期腐蚀下已经发黑,万用表量上下已经不通。将过孔上下焊盘部分用刻刀刮干净,露出铜皮光泽,然后用一根细铜线穿过过孔,上下用锡焊好,再焊回LM339,通电复测LM339电源电压为22.6V,原来电源是风扇电源再串联一个二极管后加到LM339的第3脚。处理后交用户试机,报警消失,一切正常。

网友AQ:
楼主是个牛人,膜拜,,

  现在我这行业不景气,要不介绍你来接我这的维修,我2年中换下的安川伺服驱动器不下30台,伺服电机10几台,电机拿出去修,换了2家单位,一个没修好,驱动器的修复成功率也不高,其他部门还有很多伺服,变频器,触摸屏坏的,,

网友AR:
牛人呀,以后多来逛逛学习一下。

网友AE:
牛人啊!学习了。这样的好帖必须顶啊!

楼主:
SANYO伺服驱动器电源板电容爆浆,电路板烧穿

一台SANYO伺服驱动器的电源板有电容爆浆,电解液流出,腐蚀电路板,导致短路将电路板烧穿。如图所示。

检查开关变压器,万用表测量变压器各个绕组,没有发现开路,说明此板还可修复。分析电源部分各元件大致分布组成,发现这部分是给IGBT模块的光耦驱动部分提供电源,其中上桥独立三组,下桥一组,另有CPU板5V,IO及风扇部分24V,模拟部分12V都是此板供电。将烧毁元件剔除,将电路板烧毁碳化部分用锉刀全部锉掉,彻底清除,直到露出电路板本色内部,然后根据电压的去向分析连线方法,取相关电容、二极管及电阻元件搭线焊上,老化的电解电容也全部更换。通电测试各输出电压正常后,用热熔胶固定搭接的元件,修复完成。如图所示

楼主:
纱厂纱锭卷绕电机驱动器失效

故障:某型德国设备PAPST电机驱动器VARIOTRONIC驱动电机力矩不够,用手能轻易止动,不能卷绕纱锭 。

检修:此板为小功率的三相电机驱动控制板,原理与常见变频器的驱动部分颇相似,只是因为电压低功率小,没有使用变压器、光耦等元件。电路板实物如图所示。

万用表测试了上下桥的各驱动管,正常,测试了所有电阻都正常,更换了所有IC,故障依旧,至此维修陷入困境,无奈向用户讨要另一块好板遂将两块相同的电路板(一块坏板,一块好板)通上24VDC电压,电流都是70mA左右。测试各点直流静态对地电压,发现坏板某节点同好板电压不一样,好板有10V,坏板只有2.1V,此节点有一个340K欧姆的上拉电阻,电阻上端接24V,下端连接0.1uF的小电容到地,坏板此节点电压如此之低,怀疑小电容漏电,拆下小电容,检查并无明显漏电,遂将其更换,节点电压恢复10V。交用户试机,驱动器力矩恢复正常。

网友AS:
高手呀,以后多来逛逛学习一下。

网友V:
有实例,学习起来就容易多了

网友AT:
芯片级维修,值得学习。

网友AU:
学习一下,修板感觉很费时,水平很难提高。

网友AV:
高手啊    学习啦

网友AW:
楼主的笔名真是实至名归啊。

真正的芯片级维修。

网友AX(2013-01-04):
引用 网友H:
围观来了,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AY:
好贴是一定要顶的。。。。。。。

网友AZ:
谢谢楼主大公无私啊,

网友BA:
高人中的高人,谢谢分享啊

网友AG:
谢谢楼主大公无私啊!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啦!!!!!!!!!!!!!!

网友BB:
引用 网友AL:
叙述条理分明,检修步骤严谨,凸显功底!

高手啊

网友BC:
引用 网友BD:
现在我这行业不景气,要不介绍你来接我这的维修,我2年中换下的安川伺服驱动器不下30台,伺服电机10几台,电机拿出去修,换了2家单位,一个没修好,驱动器的修复成功率也不高,其他部门还有很多伺服,变频器,触摸屏坏的,,

伺服,变频器,触摸屏就没有必要找大师了呀,这些我都能搞定啦!虽然没有大师厉害,但是这些熟悉的东西,我们都能搞定的!哈哈~欢迎合作哦~

网友BE:
很值得学习!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BF:
真是历害!!!!!!!!!!!!!!!

网友BG:
学习了楼主这帖子真好

网友BH:
哎,电子电路基本看不懂...

网友BI(2014-09-23):
找到一个番蔷浏览器,谷哥的,用的挺爽的!

下载地址

pan.baidu.com/s/1mgsSUJQ

网友BJ:
谢谢  就是对电子元件不是太了解

网友BK(2015-04-08):
好牛啊!羡慕啊!学习啊!拜师啊!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