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PLC擂台第92期-PLC温度PID控制中多段曲线控制问题

楼主(2012-11-30):
本期擂台为征集擂台:

S7-温度PID控制程序,多段曲线控制。(实际擂台中PLC类型任选)

求解
设想学习的目的以达到提高自身的水平,温度PID控制程序,多段曲线控制。求解
我现在用的就是用温控表做的.我设想用PLC来达到这样的目的。

我碰到主要的问题是:温度输入模以量通道,多个设定值的处理,如何去解决
如:第一路温度输入通道,第一次目标执行处理的设定温度是250《或是N>>度。第一次执行设定升温时间为3《或是N>>小时。需要有PID控制,控制输出的0-10V;或是4―20MA;
达到目的后恒温N小时。
当执行完第一次的设定程序后,如何的编写和执行第二次的程序呢?
第二次目标执行处理的设定温度是400《或是N>>度。第二次执行设定升温时间为1《或是N>>小时。需要有PID控制,控制输出的0-10V;或是4―20MA;
达到目的后恒温N小时。这个设定值的处理,如何去解决?

N值自己界定!

PLC类型任意选择,回答的最好最完全的,原创最多,阐述最详细,程序越准确者获一等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待91期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
先给楼主顶起!

顺便问问大家对于PID控制温度有严重的滞后,比如首先加热升温就要3-4小时,然后惯性升温会有5℃左右!

我用的是300的FB58控制的!

网友B:
没有人回答吗?我也在做这样一个程序,用于中包烘烤的,也是有一点疑惑。

网友C(2013-02-17):
涉及多个PID控制,题目不错。

网友D:
比较感兴趣,但是没有做过,看看高人怎么做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比较感兴趣,但是没有做过,看看高人怎么做的吧

网友F:
其实还是自己输入PID公式要好

网友G:
这个目前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难度,不是很熟PID

网友H:
把比例,积分、微分转换一下,输入到PID模块。我这用的FB45调节。把输入温度点转换下,输入PID模块。输出到对象。关键是你的PID设置。比例积分微分要根据你的需求进行设置。

网友I:
这个涉及到变化率啊,微分设置很关键,新手顶贴然后观摩学习。。。

网友J:
     这个很容易

网友K:
等待高手打雷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这个很容易

期待…………

网友M:
没有软件自带的PID指令么?

网友I:
第一组电加热最大加热功率×0号PID通道输出比例×3小时=加热对象比热(转成大卡)×(250-初始温度)÷860

第二组电加热最大加热功率×1号PID通道输出比例×1小时=加热对象比热(大卡)×(400-250)÷860

如果嫌计算不准,那就实际测吧,测出温升和时间的变化率就行。。。

不管计算还是实测,得出各自的输出比例后,设置PID1和PID2的手动输出比例,以及工作时间3小时和1小时。。。

然后启动0号通道,强制写入预先计算好的输出比例,对应的电加热3小时后,PID0转入自动工作,目的是维持250度N小时。

N小时后,

将0号通道输出强制写入0,调出1号通道的手动比例模式,转入1号通道接力,1个小时候,手动输出比例关闭,PID1开始工作,目标是维持工质稳定在400度,N小时。。。

当然,要是图省钱的话,也可以不要第二组加热,也就是自动再切回手动的事情。

需要注意的是,PID输出Mn值逆归一后,不要直接导入AQW,先写入一个中间地址,然后设置一个山寨数字,需要手动的时候就把山寨数写进AQW去,需要自动的时候就把中间地址的值再刷进去。。。(我管这叫野兽派编程法

这个思路行不?欢迎拍砖。。。

网友N:
怎么只看到这么点回复的?

网友O:
PLC8.COM 西安沃阳 PLC行业应用 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行业新闻 西安变频锅炉PLC控制柜 西安自动门变频控制系统 西安机床光栅数显系统 西安定长剪切控制柜 西安混凝土设备控制柜

网友P:
很多烘箱自带微处理的都有这种多段加热功能具体曲线如下:

就变化率而言,现在我们有两个要求 第一段250℃/3小时  第二段400℃/1小时 ,保持温度部分时间暂时先抛开。

我一直用的是siemens产品,其PID控制采样周期可设定,比如说30s(便于计算),第一段要求是 250/360 个采样段,得出温度上升率为0.7度/每30s 是可以基本满足的,加热有滞后所以上升的直线段其实也有不是完全的直线,应该是个近似曲线。

根据这个0.7/每30s,开始初步定下P值,这里需要花至少20几个周期才能整定出一个P值(我猜测的,估计实际还要花更多周期),这里编程思路大概就是根据外部设定,确定一个变化率值,然后把实际变化率也在程序中算出并和理想变化率做比较,然后再去对P值做增加或减少。  这里可以用一个PID块来解决,实际情况估计0.7不够,因为前期整定时间可能会较长,可以略微放大。这一个PID块的输出可以拿来做后面温控用的PID中P值的计算系数。

P2= OUT(PID1) *K(系数常量比值,用于修正)。以我实际经验看,变化率稳定是比较难的,所有前期会过热一些,中期才会平稳,如果工艺不允许,就只能提前修正,这个就要用到“死区”功能。具体使用开模拟器试试就知道。

之后的第二段、第三段类似。  保持功能同理,先测试下PID不工作时的下降率,然后根据温度保持允许范围,设置一定时间开启下PID块即可。 比如250度,保持需要在+-1度,那也就是说1度的工作时间开启一起PID块,然后再一个工作时间关闭。此时PID的整定值由最后到达250度时的值决定,断开前面对这个的影响即可。

网友Q:
引用 网友H:
把比例,积分、微分转换一下,输入到PID模块。我这用的FB45调节。把输入温度点转换下,输入PID模块。输出到对象。关键是你的PID设置。比例积分微分要根据你的需求进行设置。

网友R:
我之前做过一个设备 是化工用的碳四微反装置,他就是2段爬坡控制的,当时是化工研究院里的一位老师给我讲了讲。
此项目用的是 -------泓格的PAC------------IFIX上位机------------
主要是 计算一个PID 的给定值 -----PID给定值(SV)-------
然后再用PAC里面的PID块
启动爬坡控制后  升温运行时间 就开始计时
设定值是根据时间可以变化的
以下是 PID 给定值的计算公式,

不知道那里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希望大家指点一二,,,谢谢,,,

我的邮箱:603633709@qq.com

IF 程序控制模式 = 2 THEN
 if 启动一段爬坡 = TRUE THEN
    IF 第一段升温运行时间 <= 第一段设定升温时间(秒)*60 THEN
  PID给定值(SV):= 第一段起始升温温度 +  (第一段升温末停止温度 - 第一段起始升温温度) * real(第一段升温运行时间) /  real (第一段设定升温时间 * 60 );
ELSE
 PID给定值(SV):= 第一段升温末停止温度;
    END_IF;
  END_IF;

 if 启动二段爬坡 = TRUE THEN
       IF 第二段升温运行时间 <= 第二段设定升温时间(秒)*60 THEN
  PID给定值(SV):= 第一段升温末停止温度 +  (第段升温末停止温度 - 第一段升温末停止温度) * real(第一段升温运行时间) /  real (段设定升温时间 * 60 );
ELSE

 PID给定值(SV):= 第二段升温末停止温度;

    END_IF;
  END_IF;
  END_IF;

网友Q:
引用 网友R:
我之前做过一个设备 是化工用的碳四微反装置,他就是2段爬坡控制的,当时是化工研究院里的一位老师给我讲了讲。此项目用的是 -------泓格的PAC------------IFIX上位机------------主要是 计算一个PID 的给定值 -----PID给定值(SV)-------然后再用PAC里面的PID块启动爬坡控制后  升温运行时间 就开始计时设定值是根据时间可以变化的以下是 PID 给定值的计算公式,不知道那里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希望大家指点一二,,,谢谢,,,我的邮箱:603633709@qq.comIF 程序控制模式 = 2 THEN if 启动一段爬坡 = TRUE THEN     IF 第一段升温运行时间 <= 第一段设定升温时间(秒)*60 THEN   PID给定值(SV):= 第一段起始升温温度 +  (第一段升温末停止温度 - 第一段起始升温温度) * real(第一段升温运行时间) /  real (第一段设定升温时间 * 60 );   ELSE  PID给定值(SV):= 第一段升温末停止温度;    END_IF;   END_IF;    if 启动二段爬坡 = TRUE THEN        IF 第二段升温运行时间 <= 第二段设定升温时间(秒)*60 THEN   PID给定值(SV):= 第一段升温末停止温度 +  (第二段升温末停止温度 - 第一段升温末停止温度) * real(第一段升温运行时间) /  real (第二段设定升温时间 * 60 );   ELSE  PID给定值(SV):= 第二段升温末停止温度;    END_IF;   END_IF;  END_IF;

网友S:
温度 阀门开度 时间轴等等

网友T(2015-07-08):
来学习了,来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U(2015-08-16):
分多个子程序,吧每一段温控做一个子程序,时间到直接调用下一段温控子程序,不知的这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