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 90KW求助

楼主(2012-11-30):
ATV61 90KW,三相输入电流不平衡,且直流电抗器声音特大,请大侠赐教。

网友A:
  你说说数据吧,然后输入电流你是咋检测的?直流电抗器工作时流过的电流蛮大的,应该有声音,不知道你说的声音特大是啥程度!你看看输出电流变化吗?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你可以看变频器操作面板的!

楼主:
一相30A,其他两相160A(输入)。直流电抗器象开拖拉机。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