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怎么仿真,我的是2.91的

楼主(2012-12-01):
松下PLC怎么仿真,我的是2.91的,怎么没有仿真啊,急啊的

网友A:
1、并非所有的机型都可以仿真。

2、在能被仿真的机型中,选择菜单调试--仿真即可进入仿真界面,双击需要操控的触点就会有对话框出现。

3、并非所有的指令皆可仿真,不被仿真支持的指令一律作为Nop来对待。

楼主:
对:yuanle关于1、并非所有的机型都可以仿真。2、在能被仿真的机型中,选择菜单调试--仿真即可进入仿真界面,双击需要操控的触点就会有对话框出现。3、并非所有的指令皆可仿真,不被仿真支持的指令一律作为Nop来对待。内容的回复:

调试菜单里的仿真不能用,是灰色的,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B(2018-02-26):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1、并非所有的机型都可以...

工具栏中机型转换进行设置,不是所有的机型都能够仿真,假设FP2SH 30K不能仿真,调试菜单中的仿真是灰色的,但是FP2SH 60K 调试菜单下的仿真却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