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启动问题

楼主(2012-12-01):
工控机死机之后,重启工控机,就成这样了,走到百分之七十就不动了,求高手帮忙

网友A:
确保项目名称,计算机名以及项目保存路径中不含有中文字符,如果是正版,可以去西门子下载补丁。

网友B:
又死了,应该是工控机问题

楼主:
对:hls63关于又死了,应该是工控机问题内容的回复:什么问题

楼主:
对:yuanle关于确保项目名称,计算机名以及项目保存路径中不含有中文字符,如果是正版,可以去西门子下载补丁。  内容的回复:

程序有漏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hls63关于又死了,应该是工控机问题内容的回复:什么问题

走到百分之七十就不动了,是不是又死机了,确认一下,如果是死机的话应该是工控机硬件问题

网友B:
还有一个可能是你的硬盘空间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