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台达的软件有问题?

楼主(2012-12-01):
下面是一个测试浮点数计算的程序。我用常数K分别代替D0和D2就能正常运算。当D0和D2用显示屏输入就不能正常计算,各位看看问题出在哪?

楼主:
图不太清晰,我只要把D0,D2改成常数,立马就能正常运算。

网友A:
楼主!看看这个是不是32位指令,是不是占用2个寄存器的说···

楼主:
奇怪,有一次运算过,但很多时候是死在那里,没有变化。

楼主:
恳请中达电通的技术服务支持一下。我用的是TPO4的显示屏。

网友B:
显示屏上的输入元件有没有选择 单精度浮点数?如果没有 是不是把输入的数据换成浮点数再进行运算?

网友C:
你将D0、D2、D50、D52、D54、D56改变为D0、D4、D50、D54、D58、D62试试。

网友D:
PLC的浮点数运算不是数学里的“小数点”运算,而是“二进制”;它跟整数运算完全二码事,并不是想象当中那么容易的:里面还有个精度问题。既使用了K128、K175,它们被强制转换成32位“单精度浮点数”形式。

楼主:
10进制数和常数不是同一回事吗?我在显示屏上选择的是16位的10进制数。是要转换成浮点数吗,明天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LC的浮点数运算不是数学里的“小数点”运算,而是“二进制”;它跟整数运算完全二码事,并不是想象当中那么容易的:里面还有个精度问题。既使用了K128、K175,它们被强制转换成32位“单精度浮点数”形式。

楼主:
今天搞定,是要把输入的数据转换成浮点数。我总以为是PLC会强制转换。谢谢各位!

网友(2015-02-26):
引用 楼主:
今天搞定,是要把输入的数据转换成浮点数。我总以为是PL...

 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