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WIN7系统下安装的GX WORKS软件如何和CPU通讯

楼主(2012-12-01):
我现在使用的是64位的WIN7系统,只能安装GX WORKS2 1.77F版本的软件才能使用。因为本子只有USB口,没有9针的T型口,但是

使用USB转RS232口的通讯线后安装驱动时,系统无法安装。而原来在XP系统下使用该驱动一直是正常的。原来的老CPU都是Q02系列,只有RS232口,没有USB口,只能用这种驱动连接。

能否有哪位专家能帮忙指导一下用什么样式的USB转RS232驱动的通讯线才能在我现在所装的软件上使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点击这里下载→ usb转串口驱动下载(win7)通用版
软件分类:其他驱动
运行环境:Win9X/2000/XP/2003/
软件语言:简体中文
授权方式:免费版
软件大小:5680KB
插件认证:无病毒,请放心安装

usb转串口驱动下载(win7)通用版
在win98、winme、win2000,windows XP系统中:先双击driver里hidcominst程序,它没有任何显示。然后再插上USB线,根据系统提示及可正确安装。安装完成之后,进入设备管理器,在“端口”一栏中可以看到虚拟的串口设备
usb转串口最新万能驱动,功能强大,完全免费。现在带串口的笔记本现在貌似都挺贵的,提供LINUX,苹果,WINDOWS操作系统的相关驱动程序,需要将USB专为串口时,该驱动可以解决任何驱动问题。
USB转通用串口线提供了一种简单的在的USB和串口之间建立连接的简单方式。
?在USB埠支援热插拔和即插即用等优势下,用户在非常容易的操作下就可以通过串口利用周边设备。该设备是移动电话,数码相机,数据机和ISDN的等终端适配器连接的理想选择。
?USB转通用串口线及其驱动程式使得的USB埠不需要改变固件就可以直接和周边设备连接,只需要做最小的修改就使得串口和周边设备之间可以通过的USB埠通讯。
UT-810 USB 1.1 TO RS232 Cable驱动程序USB转串口
串口转USB,USB转串口,能自动发现串口设备并安装驱动。有驻留程序提示转过来的串口号,如comX(X代表数字1,2,3,……)
点击这里下载→ usb转串口驱动下载(win7)通用版

网友B(2014-03-17):
这的确是个问题

现在新出的笔记本都是W8,W7系统

对于做工控的技术人员来说,这些系统虽好,但是很不方便。

好多 软件无法正常安装,或者安装了无法启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