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 V20.01不能完成安装

楼主(2012-12-01):
RSLogix5000 V20.01不能完成安装,安装到 RSLogix 5000 工业编程软件 的时候就失败了。高手给解答一下

RSLogix 5000 Setup:      Begin feature lookup for
=== Verbose logging started: 2012-11-30  20:53:06  Build type: SHIP UNICODE 4.05.6001.00  Calling process: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ockwell Automation Software Setup\Setup.exe ===

MSI (c) (B8:84) 【20:53:06:062】: 连接到服务器失败。错误: 0x800401F0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19.0的中文版本,俺的英文全部还给导师了,到时我弄一个20版本的玩一下搞好就告诉你,没找到软件就不好意思啊

网友B: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啊!!

我也不清楚啊!这不是在问问看看有人知道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的是19.0的中文版本,俺的英文全部还给导师了,到时我弄一个20版本的玩一下搞好就告诉你,没找到软件就不好意思啊

迅雷快传上能搜到20版本的

网友E:
我有罗克韦尔5000软件的最新授权,分数给我,加我QQ149034219,我发给你!

网友F:
可能是安装过程中某个组件没有装好。建议你卸载后重新安排。

V20比较大,安装过程比较慢,请耐心等待。

网友G:
第一次见过!没安装过呢!

网友H(2013-01-22):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都是装17版本的。很顺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