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温控怎么使用

楼主(2012-12-01):
我现在用PLC主机是ES2系列,温度扩展模块式04PT-E2,模拟量模块是04DA-E2,我有3处温度输入,其中两处是温度需要分别控制电动比例阀,另一处温度只显示,此程序怎么做呢!

请高手指点,谢谢!

我的邮箱是15216899979@163.com

网友A:
你为什么不用EX2的plc呢?据说它自带了温控模块。程序搞起来发给我一分,我正在搞EX2 的编程。我的邮箱是:13601413729@139.com

网友B:
台达的O4PT模块 有四个通道 使用from指令就直接可以读取当前温度。不过读取出来的数据要比实际温度大10倍,做个数据处理就行了

网友C(2013-01-15):
想学习一下 正在搞EX2 的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