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内部位置

楼主(2012-12-01):
有个想法,有两个传感器,当第一个传感器检测到,伺服旋转,第二个传感器检测到,伺服停止,不用PLC,用伺服直接控制,是不是要用到内部位置(伺服是台达A2系列),内部位置参数如何设定?P5- P6- 的参数都是什么意思,手册上也没看懂,不会用,请指教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网友:
内部位置可以

pr mode  参数设置p6-02 ~~ p7-27

p5 运动相关参数设定

p6内部位置相关参数设定

网友A:
内部速度模式吧,第一感应到以第一速度运行(设定一速度)。第二个感应到以第二速度运行(0速度)

楼主:
pr mode  参数设置p6-02 ~~ p7-27

P6-02——P7-27都需要设定吗?以我的控制要求应该如何设定呀?弄不明白。。。。

网友B:
还是需要一些逻辑的吧,都是沿信号,除非外部接个简单的电路把信号处理一下(电路解决逻辑)。然后给保持信号,那样做起来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