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交流电电到“麻”,被直流电电到“痛”。。

楼主(2012-12-01):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整天跟设备打交道,再如何仔细,也难免被电到。。。今天有个小徒弟问我,被交流电电到和被直流电电到有什么不同。。。。根据我的经验,交流电电到发麻,这估计跟交流电的50赫兹有关,被直流电电到感觉痛,像用电烙铁碰到一般,我估计是直流电接触瞬间,接触地方最大电阻,开始瞬间升温,所以,感觉跟电烙铁烫了差不多。。

    所以经常干维修的,千万小心。。

网友A:
没有被直流电电过,整天摸24V的直流电木有事把!

话说直流电多少才有感觉的啊,我去尝尝,>36VDC吗?

网友B:
整天接触电池却从木有被咬过,对交流电倒有感觉,小时候被打过。

网友C:
呵呵,楼上的都没有被直流电电过的,偶到很有经验。

小时候家里备了干电池手电筒为的是早上起来上学不迟到,由于这个玩意耗电多,偶又喜欢看小说常常趴在被窝里看,闹得电池用不了几天,于是就经常买替下的电池又不舍得扔掉,时间长了就混了,于是为了判别那个电池有点那个没电常常折腾手电筒一半天,后来想了个办法用铁丝把电池正负极引出来放到舌头上,遇过非常疼和麻就证明电还很多,如果感觉差就是没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楼上的都没有被直流电电过的,偶到很有经验。小时候家里备了干电池手电筒为的是早上起来上学不迟到,由于这个玩意耗电多,偶又喜欢看小说常常趴在被窝里看,闹得电池用不了几天,于是就经常买替下的电池又不舍得扔掉,时间长了就混了,于是为了判别那个电池有点那个没电常常折腾手电筒一半天,后来想了个办法用铁丝把电池正负极引出来放到舌头上,遇过非常疼和麻就证明电还很多,如果感觉差就是没电了

看来你的精神实在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被直流电电过,整天摸24V的直流电木有事把!话说直流电多少才有感觉的啊,我去尝尝,>36VDC吗?

我说的直流电是变频器整流以后的。。600V..。。。5V左右的,倒是舌头尖可以试出来,1.5V舌头尖也可以试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铁丝把电池正负极引出来放到舌头上,遇过非常疼和麻就证明电还很多,如果感觉差就是没电了

网友B:
12V蓄电池的短路电流也足以熔化工具。所以在工作中使用的螺丝刀被层层包裹起来吗,只留一点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2V蓄电池的短路电流也足以熔化工具。所以在工作中使用的螺丝刀被层层包裹起来吗,只留一点头

偶就是这样做的,干的时间越长感觉越害怕!

网友G:
220v的被电过,小时候电表都是保险丝的

网友H:
安全用电,文明用电,

网友I:
曾经被电过,感觉就像被人整个提起来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