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HITECH触摸屏,请问怎么操作

楼主(2012-12-01):
新买了HITECH触摸屏,配三菱FX2N的PLC,连线也一起买了,我想在触摸屏上做个按钮,请问要怎么来弄,新手请教,请说的详细一点,谢谢!

楼主:
触摸屏型号:PWS6600S

网友A:
首先根据你的硬件设定连接口、型号、通讯波特率等等参数,保证硬件能够连接,然后做一个按钮,地址对应PLC内部的M,这样就行啦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首先根据你的硬件设定连接口、型号、通讯波特率等等参数,保证硬件能够连接,然后做一个按钮,地址对应PLC内部的M,这样就行啦内容的回复:

具体设定有教程吗?

网友B:
加QQ 1955926109  能帮到的一定帮

网友C:
建议去罗升的官网下载海泰克ADP6.5编程手册,里面会有各种功能元件使用介绍,保证你受益匪浅。

http://www.acepillar.com.cn/employee/module/b0020/index.php?init=1&intModulePK=B0020&tagorder=0&isinner=0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已弄好

网友D:
1海泰克代理

WWW.SHRZJ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