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急,急。西门子430故障F0022。!

楼主(2012-12-01):
大家好,

          我有一台西门子430.7.5KW的变频器报警是F0022。 变频器是用在恒压供水上的!

最初状况是带负载运行到20HZ就报警F0022。报警也可以复位掉。不带电机可以正常运行,也不报警,三相输出也平衡。带上电机就报警。

换了TL084后,变频器一上电就报F0022,并且不能复位。害怕三角插板没插好,把插板反复插拔后,还是报警F0022.

请教高人指点,谢谢!

786J也换过了。

网友A:
F0022为功率组件故障

在下列情况下将引起硬件故障(r0947=22和r0949=1)
   (1) 直流回路过流=IGBT 短路
   (2) 制动斩波器短路
   (3) 接地故障
   (4) I/O 板插入不正确

网友B(2013-01-24):
加速过快所致。建议P1120 加长,

如果使用内置PID控制的话 应将P2280减小。

网友C:
F0022,是两个TL084检测母线的电流(上电阻和下电阻分两路)超过一定值控制两个光耦导通(输出并联到一起),输出高电位,控制CPU报警。

网友C(2013-07-27):
m440送电报F0022,小方CPU板的24C32的程序有问题,换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