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急,急。西门子430故障!

楼主(2012-12-01):
大家好,

          我有一台西门子430.7.5KW的变频器报警是F0022。 变频器是用在恒压供水上的!

最初状况是带负载运行到20HZ就报警F0022。报警也可以复位掉。不带电机可以正常运行,也不报警,三相输出也平衡。带上电机就报警。

换了TL084后,变频器一上电就报F0022,并且不能复位。害怕三角插板没插好,把插板反复插拔后,还是报警F0022.

请教高人指点,谢谢!

786J也换过了。

网友A:
F0022	HW monitoring fault – 硬件监控故障	OFF2	原因	由下列事件引起的硬件故障(r0947 = 22和r0949 =1):(1)	直流中间回路过电流 = IGBT短路;(2)	制动单元短路;(3)	接地故障;(4)	I/O板没有正确插入。?	框架尺寸A ~ C:(1), (2), (3), (4)?	框架尺寸D ~ E:(1), (2), (4)?	框架尺寸F:(2), (4)就功率组件而言,由于所有这些故障都被赋值给一个信号,因而不能确定实际上出现了哪个故障。对于框架尺寸FX / GX而言,仅会出现下列故障(UCE和I2C):?	当r0947 = 22以及故障值r0949 = 12或13或14(取决于UCE)时,检测出了UCE故障。?	当r0947 = 22以及故障值r0949 = 21(需断开/接通(ON/OFF)电源)时,I2C总线读出错误。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首先,您必须审实该故障是常发性故障(即,变频器在没有发生故障的情况下不能起动)还是间发性故障(间或发生或者在某些确定的工作条件下发生)。  常发性F0022故障:?	检查I/O板。它必须完全插入就位。?	变频器输出端或IGBT中有接地故障或短路吗?拆开电动机电缆,将可以确定是哪种情况。如果在使所有外部电路连接(与电源)断开时经常发生该故障,则几乎可以肯定是装置损坏,应当进行修理。 间发性F0022故障:      这种故障应当被认为是“过电流”。下列情况可能发生间发性F0022故障:?	负载突然改变或者机械堵塞。?	斜坡时间非常短。?	对无传感器矢量控制的最优化起副作用。?	所安装的制动电阻器不正确、电阻值太低。处理方法:1.检查输出线2.检查变频器设置3.检查设备

网友B:
对着手册中F0022的解释一条一条排查了。

网友C:
对照着手册上的说明试试,要先确定会不会引起不必要的停机

网友D:
   通讯网 TX 都说得太详细啦,强 ! 你的变频器现在已内部检查硬件故障啦,要直接再维修电路板啦 、!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通讯网 TX 都说得太详细啦,强 ! 你的变频器现在已内部检查硬件故障啦,要直接再维修电路板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F:
HW monitoring fault – 硬件监控故障 OFF2 原因 由下列事件引起的硬件故障(r0947 = 22和r0949 =1):(1) 直流中间回路过电流 = IGBT短路;(2) 制动单元短路;(3) 接地故障;(4) I/O板没有正确插入。? 框架尺寸A ~ C:(1), (2), (3), (4)? 框架尺寸D ~ E:(1), (2), (4)? 框架尺寸F:(2), (4)就功率组件而言,由于所有这些故障都被赋值给一个信号,因而不能确定实际上出现了哪个故障。对于框架尺寸FX / GX而言,仅会出现下列故障(UCE和I2C):? 当r0947 = 22以及故障值r0949 = 12或13或14(取决于UCE)时,检测出了UCE故障。? 当r0947 = 22以及故障值r0949 = 21(需断开/接通(ON/OFF)电源)时,I2C总线读出错误。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首先,您必须审实该故障是常发性故障(即,变频器在没有发生故障的情况下不能起动)还是间发性故障(间或发生或者在某些确定的工作条件下发生)。 常发性F0022故障:? 检查I/O板。它必须完全插入就位。? 变频器输出端或IGBT中有接地故障或短路吗?拆开电动机电缆,将可以确定是哪种情况。如果在使所有外部电路连接(与电源)断开时经常发生该故障,则几乎可以肯定是装置损坏,应当进行修理。 间发性F0022故障: 这种故障应当被认为是“过电流”。下列情况可能发生间发性F0022故障:? 负载突然改变或者机械堵塞。? 斜坡时间非常短。? 对无传感器矢量控制的最优化起副作用。? 所安装的制动电阻器不正确、电阻值太低。处理方法:1.检查输出线2.检查变频器设置3.检查设备
谢谢!通讯网。说的很详细,我再查查看吧。该换的都换了。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