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伺服电机速度的给定问题:

楼主(2012-12-01):
谈谈伺服电机速度的给定问题:

1、伺服系统控制电机速度靠速度环

2、电机的速度,直流电机决定电压的高低,交流电机决定频率的高低;

3、所以速度环的调节器输出端控制的是交流电机的频率,或者是控制着直流电机的电压;

4、速度环是如何检测电机速度的?应该说速度的检测靠编码器;

5、因为 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编码器的解析度×电机速度

    所以电机的速度与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成正比

6、也就是说,速度环检测反馈的是编码器脉冲的频率

7、那么要给定电机速度,必须给定编码器脉冲的频率;

8、只要给定编码器脉冲的频率,就给定了电机的速度;9、在操作面板上没有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的设置,只有指令脉冲频率的设置,就是楼主说的S1

10、因为  电子齿轮比=编码器解析度/周指令脉冲数,

      所以   周指令脉冲数=编码器解析度/电子齿轮比

      所以   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编码器解析度×电机速度/电子齿轮比

     又因为 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指令脉冲频率、编码器解析度×电机速度=编码器脉冲频率

      所以    指令脉冲频率=编码器脉冲频率/电子齿轮比

      所以设定指令脉冲频率,就是设定编码器脉冲频率,就是在速度环设定电机速度

11、这样我们的结论是,用户只要在操作面板上设定指令脉冲频率S1,就是在速度环上设定电机速度!

12、用户只要在操作面板上设定指令脉冲频率S1,就是在速度环上设定电机速度! 不改变已经设定好的脉冲当量、电子齿轮比、周指令脉冲数;

13、那么指令脉冲频率的上限就是位置环计数器额定计数频率(或者就是大家说的PLC发脉冲额定频率);

14、那么指令脉冲频率的上限,对应的就是电机速度的上限!

15、如何确定指令脉冲的频率?

1)指令脉冲频率=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

2)带入电机速度(r/s),就可以算出指令脉冲频率

楼主:
设定指令脉冲频率S1,就是在速度环上设定电机速度!

楼主:
如何确定指令脉冲的频率?

1)指令脉冲频率=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

2)带入电机速度(r/s),就可以算出指令脉冲频率

楼主:
3)电机速度(r/s)的确定:

工件移动速度=螺距/减速比×电机速度

电机速度=工件移动速度÷螺距/减速比

网友A:
老劉 哎哎 該怎麼說你呢

你以為速度環有個"速度"就是控制伺服電機的速度嗎

你以為伺服電機就是交流電機嗎 所以才把矢量變頻器當成驅動器 把PWM當成頻率的控制

你又以為編碼器控制伺服電機的轉速 編碼器的轉速 跟電機的轉速是同步 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编码器的解析度×电机速度 那這具話就完全沒意義 況且編碼器是個全硬體所產生脈衝產生器 完全是被動產生 非主動生成

編碼器在伺服系統扮演兩個角色

一個做為定位用 也就通稱位置環

另一做為電機換相用(UVW)也就是速度環(具體來說就是電流)所表現出的是電機的扭力大小

速度還與位置環都是做在驅動器內部 所以談伺服的性能都是說驅動器

國外伺服的報價驅動器是電機的兩倍價格

歐美為何又把驅動器叫成放大器 它放大了什麼 電壓 三相220V放大成310V 輸出給電機來克服電機之反電動勢 所以伺服系統之最高轉速就受限於這兩者的匹配

另外受限於各電器元件之工作頻率之互相匹配 如PLC(10K---200K)PC-Based 數控(500K) 驅動器 變頻器(200K---600K) 光電編碼器(100K---200K)我司之感應式編碼器(600K---2M) 總線(20M)

待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劉 哎哎 該怎麼說你呢……
笨鳥慢飛 ,你不是要回台湾吗?建议你把我的这个发言给你的老师看看,看你的老师怎么说!然后回来再参与讨论!

楼主:
变频器VVVF方式由频率伴随对应的电压来控制转速,但有转差。

伺服电机无论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速度控制原理都是控制反馈速度与给定速度速度一致,理想速度差为零,伺服速度的实现就是追求速度误差为零结果。只要有速度差,最终它被转换成PWM电压的占空比,可以认为是电压的大小,频率是环内自动去跟随适应的参数。

对外界而言都是给定速度值,驱动器来实现电压和频率的不断调节。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外界而言都是给定速度值,驱动器来实现电压和频率的不断调节。

1、伺服的速度环,控制的是电机的频率、电压,就控制了电机的速度;

2、伺服的速度环,靠编码器检测电机的速度,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编码器周反馈脉冲×电机速度;

3、所以,速度环给定编码器脉冲频率,与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比较,通过闭环调节电机的电压或频率,实现速度的闭环控制;

4、在面板设置时,设置的是指令脉冲频率,指令脉冲频率=编码器脉冲频率/电子齿轮比;

楼主:
5、所以给定电机速度,实际给定的是由电机速度换算出的指令脉冲频率:

指令脉冲频率=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编码器脉冲频率/电子齿轮比×电机速度

楼主:
控制上来说离不开频率这个中间量,但是在客户端不会直接使用频率,而是使用速度值、模拟量。客户关心的是客观世界习惯表达的量,如果果真采用频率来控制了,那么同样一个转速对不同编码精度的伺服电机,客户就需要去变换不同的频率量去控制才行,这样不是不行,结果必然造成控制指令上的混乱,所以伺服驱动器如果仅仅控制速度,要把电机相关的参量封装在驱动器内部,让客户按照自然习惯去设定速度参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控制上来说离不开频率这个中间量,但是在客户端不会直接使用频率,而是使用速度值、模拟量。客户关心的是客观世界习惯表达的量,如果果真采用频率来控制了,那么同样一个转速对不同编码精度的伺服电机,客户就需要去变换不同的频率量去控制才行,这样不是不行,结果必然造成控制指令上的混乱,所以伺服驱动器如果仅仅控制速度,要把电机相关的参量封装在驱动器内部,让客户按照自然习惯去设定速度参数。

1、伺服控制要确定脉冲当量、电子齿轮比、周指令脉冲数、指令脉冲数;

2、顺理成章,设定速度用 “指令脉冲频率”;

3、我主楼是说设定速度用“指令脉冲频率”设定的方法和原理,这是一个网友使用的伺服设定速度的方法!

楼主:
4、指令脉冲频率,常常被人说成PLC发脉冲频率,也有人提问过PLC发脉冲频率与伺服电机速度的关系,所以主楼给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5、因为速度环靠编码器脉冲频率检测电机速度的,所以电机速度的设置不是独立的参数设置,必然与脉冲当量、电子齿轮比、周指令脉冲数、指令脉冲频率紧密相关!

6、特别是电机速度直接受限于指令脉冲频率上限,独立直接设定电机速度存在是否设置得当的问题;

楼主:
7、你说直接给定电机速度,是因为你不明白伺服电机速度还与电子齿轮比、周指令脉冲数、指令脉冲频率上限直接相关,伺服电机速度大小不是独立自主确定的,伺服电机的速度不是想跑多少就能跑多少!

楼主:
8、“让客户按照自然习惯去设定速度参数。”的说法是错误的!

网友:
替中华人民共和国"长脸",让中华民国的同胞汗颜,呵呵!

网友:
长在红旗下,生在新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还是一幅上不了桌面的X样。

楼主:
9、举例说:

1)周指令脉冲数=10000个;

2)周指令脉冲频率的上限时=200KHZ

3)那么电机的速度上限是

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周指令脉冲频率的上限

电机速度=周指令脉冲频率的上限/周指令脉冲数

             =200KHZ/10000

             =20r/s

             =1200r/min

4)这时电机的速度是在1200r/min 以下,如果设定速度=2000r/min,那就是个错误!

楼主:
尊敬的刘老师:这个帖子应该是讨论用户端速度如何设定的问题,对吧?

1、如果是,我的回答见上,同时对您的“举例说:

                                1)周指令脉冲数=10000个;

                                2)周指令脉冲频率的上限时=200KHZ

                                3)那么电机的速度上限是

                                     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周指令脉冲频率的上限

                                            电机速度=周指令脉冲频率的上限/周指令脉冲数

                                      =200KHZ/10000

                                      =20r/s

                                      =1200r/min

                                 4)这时电机的速度是在1200r/min 以下,如果设定速 度                                   =2000r/min,那就是个错误!”

的说法,正是客户端有必要按照客观世界的限制去提指标,而不用关心内部的实现,这个就是面向对象思想的体现。对一个具体的伺服系统,我们是只需要知道它的额定转速、扭矩、空轴惯量是多少,我们按这个限制去给指令科学呢?还是去把内外的指标搅合在一起来计算更好呢?

2、如果不是,我假定您讨论的是关于位置模式下的速度给定,因为您涉及的很多术语都是和位置控制相关的。那么

    对伺服系统而言,执行过程中的速度给定是依赖于您的位置脉冲给定和位置环控制算法的,不是让您想怎么给就能给定的,也是被封装于位置环路内部的中间变量,您不会是讨论位置控制如何给定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一个具体的伺服系统,我们是只需要知道它的额定转速、扭矩、空轴惯量是多少,我们按这个限制去给指令科学呢?还是去把内外的指标搅合在一起来计算更好呢?

……

1、用户根据自己现场加工工艺的要求,选用合适的“额定转速、扭矩、空轴惯量……”的伺服;

2、用户根据自己现场加工工艺的要求,确定系统的设置,确定系统运行的参数;

3、用户使用伺服时,必须根据伺服说明书,设置自己工艺需要的参数大小,例如脉冲当量、电子齿轮比、指令脉冲频率S1、指令脉冲数S2,……;

4、这些都不是你说的“把内外的指标搅合在一起”的计算,需要内部计算的指标,用户是不可能接触到的!

楼主:
刘老师:那就是您要讨论是是位置脉冲输入如何给定的问题啦,不是讨论伺服速度如何给定的问题了?

如果您讨论的是位置环输入如何的给定,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假定您讨论的是关于位置模式下的速度给定,…… 对伺服系统而言,执行过程中的速度给定是依赖于您的位置脉冲给定和位置环控制算法的,不是让您想怎么给就能给定的,也是被封装于位置环路内部的中间变量,……

1、你的意思是,“执行过程中的速度给定是依赖于您的位置脉冲给定和位置环控制算法的,不是让您想怎么给就能给定的”;

2、如果是这样,伺服说明书上就不会有关于电机速度相关参数的设置,用户只要按照说明书的要求设置“位置脉冲给定”就是了;

楼主:
伺服的工作模式一般有:位置模式、速度模式、转矩模式、全闭环位置模式,您是想讨论的是哪个模式的输入给定?

楼主:
3、“被封装于位置环路内部的中间变量”,用户还是不会接触到的;

4、具体问题还是具体说:

1)例如网友提出,他根据说明书设置了“指令脉冲数”S2,就是你说的“位置脉冲给定”;

2)例如网友提出,他根据说明书设置了“指令脉冲频率”S1,这时电机速度与S1的大小设置而不同,网友问S1脉冲频率的设置是不是伺服速度的设置?

5、你觉得“S1指令脉冲频率”的设置是什么物理参数的设置?

楼主:
那我确定您说的是位置环给定了。控制位置环给定脉冲的频率确实可以间接的控制速度,但一定要工作在位置模式下。您的标题需要改一下了,这个速度必定是封装在内部的,您调的是是位置环的输入给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伺服的工作模式一般有:位置模式、速度模式、转矩模式、全闭环位置模式,您是想讨论的是哪个模式的输入给定?

1、伺服的工作模式,是个设计的问题,由设计者的思路来决定;

2、我说的速度给定,与模式无关,是所有模式公用的原理及参数间的关系;

3、如果某种控制方式,不需要设置伺服电机的速度,我说的参数关系依然存在!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我确定您说的是位置环给定了。控制位置环给定脉冲的频率确实可以间接的控制速度,但一定要工作在位置模式下。您的标题需要改一下了,这个速度必定是封装在内部的,您调的是是位置环的输入给定。

1、我说的伺服电机速度给定,与你说的位置环给定是两码事;

2、位置环给定,就是我说的指令脉冲数的给定;

3、那么脉冲当量、周指令脉冲数、电子齿轮比、的设置,是所有控制模式都必须有的设置;

4、我说的伺服电机速度的给定,是速度环的速度给定,如果某种控制模式速度的给定是内部给定的,不需要外部设置,那就不设置;

5、我说的伺服电机速度的给定,是速度环的速度的给定,如果用户可以通过速度环给定速度,那就可以依此参数关系给定,而且要求怎么给定,就怎么给定,它都不会改变我说的原理和参数关系;

楼主:
6、“您的标题需要改一下”,为什么要改?改什么?

7、我说的那一句话不符合速度环的工作原理和参数关系?

8、即就是内部给定,不需要外部设置,我说的速度环的工作原理与相关参数间的关系也是正确的,也是存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无论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速度控制原理都是控制反馈速度与给定速度速度一致,理想速度差为零,伺服速度的实现就是追求速度误差为零结果。

……

1、“速度控制原理都是控制反馈速度与给定速度速度一致,理想速度差为零,”,这一句话是错误的;

2、速度环的给定速度是目标控制速度,检测反馈的速度是伺服电机的实际运行速度;

3、只有实际速度达到目标控制速度时,反馈速度与给定速度一致;

4、是否存在速度差,与速度环的PID控制模式有关,P控制是有差控制,I 控制是无差控制!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外界而言都是给定速度值,驱动器来实现电压和频率的不断调节。

1、速度环控制的是伺服电机的电压、频率,从而控制伺服电机的速度;

2、速度环的环,就是要有实际运行速度的反馈,实际运行速度的检测和反馈可以是模拟信号,也可以是编码器的脉冲频率这样的数字信号;

楼主:
3、如果实际运行速度的检测和反馈是编码器的脉冲频率这样的数字信号,那么给定也必须是脉冲频率的数字信号;

楼主:
4、这是因为,“只有同类信号才可以比较”的原理决定了的;

5、我主楼说的就是速度环检测和反馈是编码器的脉冲频率这样的数字信号时,速度给定的方式和计算方法!

6、不管是外部给定,还是内部给定,都必须把电机速度值转化为脉冲频率

网友B:
 15、如何确定指令脉冲的频率?

1)指令脉冲频率=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

2)带入电机速度(r/s),就可以算出指令脉冲频率

有没有电子齿轮带入?

楼主:
7、如果外部设定电机速度值,那内部也要将外部设定的速度值计算转化成脉冲频率,然后才能给定速度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如何确定指令脉冲的频率?

1)指令脉冲频率=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

2)带入电机速度(r/s),就可以算出指令脉冲频率

有没有电子齿轮带入?

1、指令脉冲频率=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电子齿轮比×电机速度

2、由指令脉冲频率换算编码器周反馈脉冲频率,要用电子齿轮比!!!

3、如果只有指令脉冲,没有编码器的脉冲,就没有换算,就没有电子齿轮比的代入;

楼主:
4、如果有指令脉冲与编码器的脉冲的换算,就要有电子齿轮比的代入,因为电子齿轮比就是它们的换算率;

楼主:
刘老师:我来举个例子:

我们在高速上开车,肯定不能违章对吧?比如某高速公路路段指示牌规定车速不能超过120公里每小时.

我在开车时只关注公里时速表超了速没有。

您可能需要根据您轮子大小、传动轴的齿轮半径、档位参数、皮带的齿轮比。。。查看1档你发动机转速必须是多少转,2档你的转速必须是多少转,3档。。。4档。。。5档。。。

您觉得应该选择那种合适?

楼主:
引用 楼主:
刘老师:我来举个例子:我们在高速上开车,肯定不能违章对吧?比如某高速公路路段指示牌规定车速不能超过120公里每小时.我在开车时只关注公里时速表超了速没有。您可能需要根据您轮子大小、传动轴的齿轮半径、档位参数、皮带的齿轮比。。。查看1档你发动机转速必须是多少转,2档你的转速必须是多少转,3档。。。4档。。。5档。。。您觉得应该选择那种合适?

1、你觉得网友的伺服,要求设置指令脉冲频率S1,是“3档。。。4档。。。5档。。。”哪一档的速度?

楼主:
2、我觉得你说给定速度,就直接给定速度值,就相当于你不看速度表,而是头伸出玻璃窗看车轮子,因为你不相信速度表的显示的转速;

楼主:
引用 楼主:
2、我觉得你说给定速度,就直接给定速度值,就相当于你不看速度表,而是头伸出玻璃窗看车轮子,因为你不相信速度表的显示的转速;

刘老师:还是那么可爱。

我是关心公里时速表而不关心发动机转速表;

您是不关心公里时速表,关心档位和发动机转速表,还要记忆力好,记错了可不好。

不知道我到您这个岁数有没有您这样热情,很是佩服!

楼主:
1、凡是在用户界面要设置的参数,就不是你说的中间内置变量,内置参数及其计算谁也别想见到;

2、你说设定速度,不用设定脉冲频率,直接输入电机速度值,这不是你、我说了算的问题,是伺服说明书说怎么设就得怎么设!

楼主:
3、网友的伺服,要求设置指令脉冲频率S1,你要设电机速度值,就是个错误!

4、主楼的内容,把与速度环相关的电机速度给定、反馈的相关参数间的关系搞清楚,不论你用什么伺服,要求怎么设定速度,都能运用自如;

5、你觉得我说的多了、烦了、没有用,直接设速度值就是了,我不同意你的这个看法!

网友A:
老劉 請把

參數

指令

程序

其功能搞清楚 鬧笑話的機率少一些

楼主:
你不是总想看笑话,说出来,那句是笑话?应该怎么说?叫大家看看你多有能耐!

网友A:
2、你说设定速度,不用设定脉冲频率,直接输入电机速度值,这不是你、我说了算的问题,是伺服说明书说怎么设就得

我很抱歉的告訴你 伺服說了也不算 他僅是執行機構 他無發言權 那誰說了算 當然是我說了算 只要我是程序編撰者

運動控制是有提供這樣的指令 速度指令(正確來說 是加減速的指令) 單位時間秒(微秒) 在單位時間秒內移動完成距離

這樣的指令隨時可寫在程序上 隨時可改變 但會受制於 驅動器的頻寬 電機的最高轉速 這兩種有可能會以參數的命令置入控制器 當做參考 那你最熟悉的電子齒輪 者應該置入驅動器的參數 置入后不在做任何改變 脈衝當量也是參數 置入後都不再改變 這就是參數跟指令的區別

另外在告訴你PLC控制伺服實在能力有限 頂多是小學程度

楼主:
1、说话,得把你、我、他搞清楚;

2、这儿说设定速度,是用户如何设定速度;

3、用户只能按照说明书指定的格式设定;

4、用户无权改动程序,只能根据自己的加工工艺需求,巧妙地利用伺服提供给他的便利控制方法;

5、至于加工需要用户编制的程序,也是在说明书指定的确定方式下进行!

楼主:
6、不管是用户设定的参数,或者由用户发出的指令,都是伺服说明书中规定好的,而绝不允许用户随心所欲的设置和操作!

楼主:
7、说:“PLC控制伺服實在能力有限 頂多是小學程度”,说明你自己是个小学程度;

8、伺服位置环是个计数器,这是他用PLC的一个重要原因;

9、伺服电机接受的是开关指令,这也是他用PLC的一个重要原因;

10、你以为用内置PLC的功能就不是PLC了???

楼主:
11、你敢说私服的位置环不是计数器?你敢说伺服电机接受的不是开关指令?

网友A:
11、你敢说私服的位置环不是计数器?你敢说伺服电机接受的不是开关指令?

看你寫的 真的是外行人 先搞清楚什麼是"計數器"

控制伺服的三種方式 還真沒聽過"開關指令"

哎 寫了兩件事 錯誤率100%

楼主:
只能是装傻!?

网友C(2014-03-24):
我  挺 刘志斌 ,

他的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D(2016-06-03):
引用 网友C:
我  挺 楼主 ,他的说法,是正确的;

编码器反馈的脉冲值就是实际的位移和速度,驱动器根据反馈的脉冲值及变化率跟给定的脉冲值及变化率做比较来改变驱动器输出的电压电流频率从而实现给定的位移和速度,是这样理解的吗??刚学几天的新手不知对不对。给定是希望编码器能够反馈回来的结果,不是电机转动的原因。是这样的吗?

网友E(2016-09-28):
刘志斌说的可以,顶一下!

网友F(2018-10-10):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那我确定您说的...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那我确定您说的...

刘老师,您说那么多,我还是没听清楚,不好意思啊。脉冲当量是什么呢?如何确定或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