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一拖三,距水泵280米

楼主(2012-12-01):
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方案,是关于变频一拖三的,想用艾默生的变频器。电机功率为90KW,现在是想用一台通用变频器通过检测压力信号自动起停水泵,在自动状态下启动第一台水泵,当压力低于设定值时把第一台水泵切换到工频运行同时启动第二台泵,压力仍然低于设定值时把第二台水泵切换到工频运行同时启动第三台泵,同理,当压力高于设定值时先后切除水泵。现在的问题是90KW的水泵可以带载切换吗?如果想要实现上述功能,最经济实用的配置是怎样的呢?

现在根据实际情况用的是一台变频器加两台软起动器,用PLC控制实现。变频器和两个软起动器分别拖动一台电机,用变频固定方式,通过检测压力信号来增泵减泵。

现在的问题是泵房到水泵距离很远,300米左右,除了在变频器输出端加交流输出电抗器外还应做怎样的处理呢,要加滤波器吗?

另外软起动器拖动电机这么远的距离能保证可靠工作吗,能正常切换到旁路吗?????

网友A:
带载切换没有问题,软起结束切换至正常运行的过程也是带载切换。

不如两台软起动器换成一台变频器,再加你配的上PLC,整个系统性能更强悍。

有钱就加滤波。

160KW电机软起,接近300米距离,用了三年无任何问题。

网友B:
爱德利变频器可以满足您的需要

1:可以用水泵专用型变频器,

2:变频器可以自动切换水泵,

3:质量有保证,保修一年

http://www.atl88.com  0755-25887006

网友C:
距离是比较远啊,我们的ACS800变频器距离现场也有300多米,加了出现电抗器电机轴承还是出问题

网友D:
使用恒业供水控制器,就okle ,最好用110变频,仅个人意见,仅供参考!15829912290

网友E:
循环恒压供水的问题。一台变频器加一块恒压供水卡足矣。考虑系统稳定的话备用一台变频器。300M的距离对变频器来说太远了,线损和对地谐波都会有问题,建议加输出AC电抗和滤波器,线缆选型放大一档。

楼主:
对:今生缘_289关于距离是比较远啊,我们的ACS800变频器距离现场也有300多米,加了出现电抗器电机轴承还是出问题        内容的回复:

那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对:herrick0关于循环恒压供水的问题。一台变频器加一块恒压供水卡足矣。考虑系统稳定的话备用一台变频器。300M的距离对变频器来说太远了,线损和对地谐波都会有问题,建议加输出AC电抗和滤波器,线缆选型放大一档。内容的回复:

恒压供水卡是变频器上的扩展卡吗???

网友F:
输出一定要加电抗器的,要调谐一下电机参数补偿电机电阻。

网友G(2013-01-24):
对于你的情况,输出必加电抗器。使用参数组切换功能,严格对每台做静态辨识。 MM430变频器内部集成了多泵切换功能,最多支持3台电机切换,无须外部PLC操作切换。带栽切换不存在,因为MM430内部的切换会自动切除输出后才操作切换。具体参见参数P2370分级控制功能。

网友H(2014-08-23):
引用 网友D:
使用恒业供水控制器,就okle ,最好用110变频,仅...

不愧为专家,了解客户需求

网友I(2015-02-17):
我搞过240米远的水泵,22KW,我用37KW变频器,输出要加电抗器,哈哈,客户愿意,不过,你加了软启动,我想问一下1#切换到工频,那时软启动加上去,电机加的电压比较低?有意义吗?

网友J(2015-04-09):
恒压供水              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