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视图

楼主(2012-12-01):
为什么Q4.1显示乱码呢,怎么调整好

网友A:
   Q4.1 出现乱码 是因为你这个程序的符号注释不是用你自己在这台或是相同系统电脑下做的注释,无法正确显示

网友B:
字体问题吧,貌似是字体

网友C:
在字符设置里改一下字符的个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的方法,能给弄个截图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