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送电后其中一项熔断器损坏

楼主(2012-12-01):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有一台ACS800系列的210的变频器,送电后其中一项熔断器损坏,内部那一部分出现了问题?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检查一下变频器的整流桥 或者上电缓冲电路部分

网友B:
主要检测电源部分和输出部分

楼主:
更换了整流桥,测量了充电电阻没问题,还有需要检查的吗?

网友C:
已经确定了检查的部分,那你就通电吧

楼主:
还会出现同样的现象,是否漏掉需要检查的部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变频器的整流桥 或者上电缓冲电路部分
这2个部分没有问题再检查直流制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