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升级程序不成功

楼主(2012-12-01):
有关SD卡升级程序不成功的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问题所在。

问题描叙:
     使用SD卡升级程序,插入带程序的SD卡断电重启,只发现RUN灯慢闪了几下,然后CPU就自动进入RUN状态,没有出现RUN灯和(或)Err灯快速闪烁的情况,从现象和结果来看,通过SD卡升级程序失败了。

现场所做的尝试:
     1,多次插入仍然现象一样;
     2,换SD卡也一样

公司所做的尝试:
     1,同样的程序在公司测试均能成功(其实每次向现场发布程序时都会测试,只有等在公司测试成功才会发往现场);
     2,使用不同的平台或电脑重新写SD卡程序,比如CBP2.2(激活的是2.1)和CBP2.1的环境下制作的SD卡程序在现场均不能成功;

其他说明:
     1,CPU的型号包括PM591-ETH-XC和PM50-ETH
     2,CPU的固件版本包括2.1.3和1.3.2
     3,所使用的SD卡均不是ABB的产品,容量均在2G或2G以下

网友A:
应该是sd卡没有被识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sd卡没有被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sd卡没有被识别

这种可能性很低,已经测试过,比如同样的sd卡升级固件是可以的,升级程序就失败

楼主:
目前初步有个判断,就是兼容性可能有些问题,比如目前CBP是2.2.0版本(但激活的版本是2.1.0,但Codesys版本是2.2.0对应的版本),使用这样方式制作的SD卡,与单纯安装2.1.0版本的CBP估计有些差别(Codesys版本比2.2.0中的要低)。现在正在测试是不是Codeyss编译器的区别造成的。

楼主:
对于V1.3.2版本的升级,只重新制作了SD卡程序(但源代码没有做任何修改),但偏偏能成功了。所以还是没有找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