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ERR16与ERR18报警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12-01):
松下伺服ERR16与ERR18报警有什么区别?

再生过载保护ERR18:

再生能量超过再生放电电阻的容量。

(1)       由于负载惯量大形成减速中的再生能量,导致逆变器电压上升,以及再生放电电阻的能量吸收不足导致异常检测值上升。

(2)       电机转速过高,无法在规定减速时间内完成吸收再生能量。

(3)       外附电阻动作极限被限制为10%负载率。

通过PANATERM的监控器画面检查再生放电电阻负载率。

(1)       检查运动图形(速度监控器)。检查再生放电电阻负载率及过再生警告显示。提高电机、驱动器容量,放缓减速时间,降低电机的转速,外附再生放电电阻。

(2)       检查运转模式(速度监视器)。检查再生放电电阻负载率及过再生警报显示,提高电机、驱动器容量,延长减速时间。降低电机转速。外置再生放电电阻。

(3)       设定Pr6C2

过载保护ERR16:

转矩指令值超过Pr72(过载水平设定)设定的过载水平时,根据后述时限特性激活过载保护。

(1)       负载过重,有效转矩超过额定转矩,长时间持续运转。

(2)       增益调整不良导致振荡、振动。电机出现振动、异常声音。惯量比Pr20的设定值异常。

(3)       电机布线错误、断线。

(4)       机械受到碰撞、突然负载变重、发生扭转缠绕。

(5)       电磁制动器处于动作状态。

(6)       在复数台机械布线中,误将电机电缆连接到其它轴,错误布线。

Pr72过低。

PANATERM的波形图形画面检查转矩(电流)波形是否发生振荡,是否上下晃动过大。通过PANATERM检查过载警报显示及负载率。

(1)       加大驱动器,电机容量。延长加减速时间,降低负载。

(2)       重新调整增益。

(3)       按布线图正确连接电机线路。更换电缆。

(4)       排除缠绕因素。减轻负载。

(5)       测量制动器端子的电压。断开制动器。

(6)       将电机电缆、编码器连线正确连接到各自的对应轴上。

使Pr720。(设定驱动器最大值为115%)。

------------

我的意思是在报警检测上,两者是否都是检测直流母线电流呢?两者电流值有什么异同?

楼主:
听松下的人说两者通常会同时产生

网友A:
好   资    料,     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