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转换成欧姆龙PLC程序方法

楼主(2012-12-01):
三菱FX系列PLC程序转换成欧姆龙CP1E系列PLC程序方法
一、三菱PLC处理步骤
1、  打开三菱PLC原程序

2、对梯形图程序切换到列表
图片

3、显示列表进行全部COPY(Ctrl+C)
图片 转自www.dqjsw.com.cn

二、欧姆龙plc处理步骤
1、  新建欧姆龙PLC程序
选择对应的型号CP1E,打开右边-设定;

信息来源:http://www.dqjsw.com.cn
选择CPU类型即点数;然后确定-确定。

  Copy程序到欧姆龙PLC程序中
先把光标移到程序段,然后粘贴(Ctrl+V),弹出如下窗口,选择被转换的PLC型号
转自电气自动化技术网

3、保存路径
点击选择,打开如下窗口,选择保存的路径,文件名称,点击保存;然后回上个菜单点击OK”,完成转换。

注意:有些指令转换后会有所不同,直接在欧姆龙PLC程序中修改即可。

网友A(2013-07-19):
请问转换时用三菱FX那个软件转换成欧姆龙那个软件?谢谢

网友B:
三菱FX那个软件转换成欧姆龙那个软件在哪里可以下载到的?

网友C:
有空试试……

网友D:
还可以这样

网友E:
有这样的软件吗?

网友F(2016-10-14):
我觉得网络发达的时代这个可能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