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程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2-12-01):
我的电脑原来是WIN7系统,32位的,装不上西门子编程软件,我就该到XP系统,以为能装上了,可是还是装不上,提示缺少东西,不知道是真么回事?谁知道是什么回事啊?

告诉小弟下,还有装这些软件有什么顺序没有?step7,wincc和net有什么顺序没》?

网友A:
xp必须是专业版才能安装的

网友B:
重新启动计算机,再试试嘛,祝你成功!

网友C:
是系统问题的吧

最好是XPSP3

网友D:
意思是重启计算机,注意把安装文件放在C盘根目录下,不要有中文字符。先安装STEP7,    在安装授权,授权安装注意选择盘符C.

网友E:
下载一个<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有些软件是有保护的。一般是系统的问题,装系统的时候设置什么了?

网友F:
安装一般先安装step7,之后再安装wincc,这样能在step7中直接建立一个HMI站点

网友F:
注意安装目录以及安装文件所在目录不能有中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