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做个 MCGS U盘起动包过程图分享

楼主(2012-12-01):
       周末在家休息,将家里的小 PLC 的控制又加上一个房间灯的控制,是给女儿房间做的可在房间控制开关,延时关闭灯光,延时时间在 MCGS 7" 屏中设置时间,也可选择常亮 !

     用的是 U 盘安装包直接下载到 MCGS 屏中,现将过程上图

第一步,插入你的U盘后启动 MCGS 通讯用软件项目

   第二步选上 U 盘制作包按钮

   第三步,选项中红色的两项如不用更新的话可去掉这个勾,只选第三选项

    第四步就是制作完成后跳出 U 盘安装包制作成功的提示

    第五步 就是将你的 U 盘放插入 MCGS 屏后选 重新启动后立刻触摸一下屏幕进行选项中的 U 盘安装包更换就 OK !

网友A:
这个现实工程中很实用的,不需要去现场,直接寄个U盘即可修改程序

网友B:
有意思。

有个小问题:为何叫做“嵌入版”组态软件?和一般的有何不同?

网友C:
还是水哥牛XX,继续智能家居···

网友D:
佩服!水哥向你学习!

网友E:
对:abysmal关于有意思。有个小问题:为何叫做“嵌入版”组态软件?和一般的有何不同?内容的回复:

1、通用版主要是用在PC机上面的,可以在PC机上面设计画面和工程,可以调用PC机的一些程序。也可以用到工控机上面。
2、嵌入版只有软件安装在PC机上面做工程,设计画面,也可以在PC机上面进行模拟运行。但是工程只能使用在MCGS配套的触摸屏上面,即TPC系列触摸屏。
3、老版本的嵌入版,必须先安装通用版。6.8嵌入版的在网上官网就有完整的安装包。

网友F:
成品给发个看看吧也想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