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变频器一开机就报O011

楼主(2012-12-01):
我厂一台6SE7022 6EC61变频器一开机报就O011(运行准备),更换CUVC板还是一样,之后更换变频器,也还是一样。输出接负载和不接负载都一样报故障,之后把参数恢复到出厂值,可以启动,但是下载原来备份的参数就会报该故障,现在初步判断参数设置上存在问题,但是所备份的参数在其他变频器上能正常运行,拜求高人指教!

补充:其他是同样的设备一直运行正常,外部控制原理都一样。出故障这台设备停机之前运行都正常,停机两个多星期后,再次开机就出现该故障,补充一下就是控制方式用到X9:9端子,控制主接触器,求助高手解答!

网友A:
那就是这个变频器的外部接线可能有区别,运行准备信号的接线,其触点状态刚好相反的!检查下外围线路吧!

网友B:
参考一楼意见

网友C:
其他设备和这设备是一样的吗?一样的话就查查这准备信号吧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明天上班还要继续查找原因。其他是同样的设备一直运行正常,外部控制原理都一样。出故障这台设备停机之前运行都正常,停机两个多星期后,再次开机就出现该故障,补充一下就是控制方式用到X9:9端子,控制主接触器,求助高手解答!

楼主:
电位器问题,以解决。

网友D:
呵呵,这个问题一般不大,可以咨询一下变频器厂家或者爱德利变频器都可以的

网友E(2013-01-19):
电位器问题,以解决。呵呵。

网友F:
我这里跟着师傅刚修了一台机子,是改造过的。好像是有个什么反馈线了,是p561参数。

网友G(2013-02-19):
O011是状态显示,不是故障

网友H:
这是变频器合闸后等待运行指令,应该是你的外部运行信号未发出,检查外部启动运行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