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器及压缩机故障判断方法

楼主(2012-12-01):
一、故障分析的一般方法
空调器由制冷系统和电气系统组成,它的运行状态又与工作环境和条件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对空调器的故障分析需要综合考虑。
故障原因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机外原因或人为故障(特别是电源是否正常),另一类则为机内故障。在分析处理故障时,首先应排除机外原因。排除机外因素后,又可将机内故障分为制冷系统故障和电气系统故障两类,一般应先排除电气系统故障。至于电气系统故障,又可从以下两方面来查找:开关电源是否送电;电动机绕组是否正常。
按照上述总的分析思路,便可逐步缩小故障范围,故障原因也就自然水落石出了。
二、初步检查
制冷系统运行时,进行初查采用的是摸、看、听、查、问的办法。这些办法既简单而且有效。
摸:摸一摸吸气管、排气管、压缩机、蒸发器出风口、冷凝器等部位的温度。正常时,吸气低压管冷,排气管热。压缩机温度一般在90~100℃,蒸发器管壁有水露,出风口有冷气。凭手感便可判断制冷效果的好坏。
看:看看毛细管低压部分的结霜情况。正常制冷时,在压缩机运行之初,毛细管会结上薄薄的一层霜,随后就逐渐化掉,但制冷剂不足或管路堵塞都会发生挂霜不化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室外热交换器在冬季按热泵循环方式工作时,它属低压、低温部件,也可能发生制冷剂泄漏和堵塞。如果毛细管出口至室外热交换器入口这一管段上有霜而其它部分干燥,表明毛细管已半堵。从表面看,制冷剂不足和半堵塞的现象是一致的。
还需指出,空调器运转时,一般应先看一看空调器的外部工作条件,例如室内、外环境温度是否过高或过低,过滤网是否太脏或有无通风不良等现象,以便排除外部原因及安装使用不当等因素。
听:有经验的维修人员对声音反应是比较敏感的。当压缩机出现“嗡嗡”声时可立即判明是压缩机不能正常启动的声音,此时应立即关掉电源,查找原因。停机时,当听到“咝-”这种越来越轻的气流声时(系统压力平衡时发出),则可知系统基本没有堵塞。
此外,凭听觉还可判断出其它一些噪音,例如:分机轴流风扇碰击外壳铁片的声音;风机缺油的“吱吱”尖叫声;风机离心风扇与泡沫外壳摩擦发出的“嚓嚓”声;压缩机底角螺栓松动、震动的声音;毛细管碰外壳的声音。
查:一般可用压力表、半导体点温计、钳形电流表等对压力、温度、电流进行检查。
对于窗式空调器,用钳形电流表检查电流、电压、电阻十分方便。电流读数应在额定电流范围左右(随温度高低电流略有变化)。对于分体式空调器,用歧管表检测高、低压力也是一种实用、快速、有效的判断方法。
当周围环境温度在30℃左右(空调制冷工况下),若低压表的压力(表压)在0.4MPa以下,则表明制冷剂不足或有泄漏。高压表的压力(表压)正常值应在2MPa左右,过高或过低都说明有异常。冷凝器的出口处若发生堵塞可使高压压力升高,而低压压力降低。
检查和观察的常规项目如下:⑴低压压力;⑵高压压力;⑶停车时平衡压力;⑷吸气管温度;⑸排气管温度;⑹压缩机温度;⑺冷凝器;⑻蒸发器;⑼过滤器;⑽毛细管;⑾工作电流。
三、非空调器本身故障原因分析
机外故障的原因有电源方面的和其它方面的,列举如下:
1.电源问题
(1) 电源电压不能太低。当电压比正常电压220V降低10%时,空调器的压缩机就难以启动。空调运转时,电压需保证在198V以上。
(2) 空调器专用电路中的保险丝因容量小而烧断,或容量过大又起不到保护作用,电源插座接触不良,保险座过小等都是不允许的。
(3) 电源线截面积不能过小。
(4) 空调器房间家用电器过多,而电源线的容量不足,这也是不允许的。
(5) 部分地区网路电压偏低,进电内阻大,特别是使用空调器单位附近使用大功率电动机等电器设备时,往往造成电压波动范围过大。
(6) 温度控制器旋钮未拨到适当位置。
(7) 供电部门临时停电或瞬间拉闸、报警。
2.安装、环境及使用问题
(1) 空调器前后有障碍物,影响空气流动,降低热交换,从而使空调器的制冷量下降。
(2) 房间内温度过高或过低,超过空调器允许的使用温度范围。
(3) 空调器房间密闭不严,进排风门未关闭,室内人员进出频繁。
(4) 室内使用发热器具,阳光直接照射空调器,环境温度高于43℃。
(5) 冷凝器进风口与出风口的散热效率急剧下降,造成制冷剂的冷凝温度和压力上升,甚至超过压缩机的实际负荷,由于节流状态改变,而蒸发面积是一定的,吸气温度提高,在这种恶性循环状况下,会出现压缩机断续启停、或抖动停止现象。
(6) 空调器房间的面积太大或室内高度过高,而空调器的规格制冷量太小。
(7) 空调器房间内空气污浊、灰尘大,致使空气过滤器布满灰尘、污物,室内空气循环受阻,影响热交换。
(8) 如果窗式空调器安装位置过低、过高,都不符合安装要求。
四、空调器制冷系统故障快速判断表
判断制冷系统故障,要根据空调器运行时系统压力和温度来判断,既要应用制冷理论知识,又要细心观察制冷系统各部位情况,然后做出正确的判断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