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知道能够读取100khz的AB相脉冲的PLC模块

楼主(2012-12-01):
最近把公司一台原来设备的电机更换了,伺服和电机用的是信捷的,电机每转2500个脉冲。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当电机在额定转速达1500rmp的时候,伺服发给PLC的AB相脉冲PLC会读不到,我看了使用手册,原因是脉冲频率太高,PLC不支持读取了。我算了下,1500rmp对应的脉冲频率超过60KHZ。更为悲催的是,信捷的伺服不支持脉冲变频输出。

现在想问论坛的各位大神,有没有降频的东东,或者能够读取到现在这么高脉冲AB相计数模块

网友A:
你用的什么PLC?很多PLC应该都有高速脉冲计数器口,可以支持100KHz的脉冲频率。

楼主:
纵横兄:

PLC也是信捷的,不过是之前就做好的。

我也知道台达和三菱的PLC有支持100kHz的高速计数,不过更换PLC的话,就要把原来的梯形图都要重写一遍,一千多行啊!还有触摸屏也要更换,软件也要重写,这么看都觉得麻烦啊

网友B:
用伺服驱动器输出的脉冲分频。。。

网友A:
对:zptxa83关于纵横兄:PLC也是信捷的,不过是之前就做好的。我也知道台达和三菱的PLC有支持100kHz的高速计数,不过更换PLC的话,就要把原来的梯形图都要重写一遍,一千多行啊!还有触摸屏也要更换,软件也要重写,这么看都觉得麻烦啊内容的回复:

伺服系统如果不支持分频输出,并且PLC输入的脉冲频率又不够高,这个就有点麻烦了。

你可以联系一下信捷的技术人员,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另外,在设计阶段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吗?

楼主:
纵横兄:

设计方案跟实际稍有出入,不过总归是设计时疏忽了。

信捷的技术表示毫无办法,被我问急了,直接把modbus都给仍不来了,也不想想这样会丢多少脉冲。

楼主:
纵横兄:

我刚才查阅了台达的资料,E2/E3系列有支持200kHz AB相计数的。

因为信捷是抄台达的,好消息是,如果触摸屏能够识别,就只用替换PLC即可

我先看看这样是否能够实现

网友C:
信捷的没用过,我们一直用的欧姆龙私服!

网友A:
对:zptxa83关于纵横兄:设计方案跟实际稍有出入,不过总归是设计时疏忽了。信捷的技术表示毫无办法,被我问急了,直接把modbus都给仍不来了,也不想想这样会丢多少脉冲。 内容的回复:

如果通讯方式不能满足使用要求,就换PL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纵横兄:设计方案跟实际稍有出入,不过总归是设计时疏忽了。信捷的技术表示毫无办法,被我问急了,直接把modbus都给仍不来了,也不想想这样会丢多少脉冲。 内容的回复:你可以看看PLC能不能通过串口或其它总线通讯方式读出伺服系统的脉冲数。

这也是昨天试验的结果,通过modbus可以读出伺服的脉冲数,这是可以的,不过令人失望的是,百万级的减法,对信捷XC3型PLC来说,运算周期大概为50ms,而这段时间丢掉的脉冲数超过1万,所以此方法根本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翔关于 信捷的没用过,我们一直用的欧姆龙私服!

看来以后想便宜得用台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