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400修改开关量输出通道,有哪几种方法?具体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2-12-01):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S7-400修改开关量输出通道,有哪几种方法?具体是怎么做的!重新布线怎么改了,还是没输出

网友A:
软件可以改啊!!!!!

网友B:
如果对程序不熟,建议在软件打开程序里在坏的输出点上并联备用输出点

网友B:
如果对程序不熟,就在软件打开程序,找到坏的输出点在上面并联备用输出点

网友:
主要有两种形式:
1、开路集电极方式:控制三极管的通断,达到控制输出的目的。要求负载为直流驱动型。一般要求外配直流24V电源使用。接线有极性要求。
2、继电器输出:输出接口是干触点。一般来说,不同电压等级的交直流系统负载都可以使用。只要负载容量不超出触点容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