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菜鸟三菱PLC程序

楼主(2012-12-01):
是这样的,我用三菱FX2N-48编程遇到一个问题。
梯形图如下:

D200—D209里面存了16字节的数据。这里没有问题。
下段32位的有问题:

按下X0,指令执行了一次,(D200存了DCBA,D201存了ABCD)数据传送不了,K8Y0的灯不亮。
如果直接赋值把D200V换为32的字节,如HDCBAABCD,则没有问题。

32位,偶数。查手册D.里面可以是V的,但是就是送不过去。
是不是FX2N-48的PLC不可以实现该功能?

网友A:
三菱的不会!留给专家回答1顶起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fx2n功能指令没有

楼主:
求解,学校只有FX2N-48的PLC。

网友C:
刚试了下,可以传送啊,只是不能用V,只能用Z的,在32位指令中只能指定Z,自动占用相同地址号的V。如果只指定V时是错误的

网友D:
没这样用过,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