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电磁阀常见故障处理方法

楼主(2012-12-01):
对电磁凸轮式切换机构,是通过四通电磁阀来改变气沉方向,使强制阀动作的。电磁阀发生故障将直接影响到切换阀的正常切换。电磁阀的动作原理是当线圈得电队吸合动铁芯推动滑阀芯动作,失电时靠弹簧使滑阀回到原来位置,从而改变气流方向,分别供至强制阀的活塞两端,控制强制阀的启闭。电磁阀常见故障有:
  (1)电磁线围绕坏,使电磁闹不能动作。原国可能是线困受瓶引起绝缘不好而漏晚造成线圈内电流过大而烧毁。所以罢防止雨水进入电磁阀。此外,弹簧过硬,反作用力过九线圈匝数太少,吸力不够也可能使线圈烧毁。紧急处理时可用手动按钮按到极限位置,再转过四分之一圈,用元柱销锁住。
  (2)电磁阀卡住。电磁阀的滑阀套与阀芯的配合间隙很小(小于0.008毫米)一般都是单件装配。当有机械杂质带入或润滑油太少时,很容易卡住。处理办法可用钢丝从头部小孔捅人,使其弹回。根本解决的办法要拆开油雾器,检查喷油孔是否堵塞,润滑油是否足够。一般只要保持良好的润滑,就不容易发生卡住事故。
  (3)漏气。漏气会造成空气压力不足,使强制阀启闭因难。原因可能是密封垫片损坏或滑阀磨损而造成几个空腔窜气。
  电磁阀损坏时需要及时更换。应注意选择适当的时机,当该电磁阀处于失电时处理。如果在一个切换间隔处理不完,可将切换机何下,从容处理。

网友A:
学到了!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