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逻辑表达式?

楼主(2012-12-01):
这是为什么呀?还有其他逻辑式么?

网友A:
没有什么原因,逻辑化简得来的,可以学习一下数字电路中的卡若图化简或者逻辑表达定律。

网友B:
关于逻辑表达式你去学下数字电路就知道了。

另外,为什么化简后第一路的A的常闭点被取消了??

很明显化简前2路是不可能同时通的,化简后则可以。。。

错了。

网友C:
虽然从逻辑上看A的敞开常闭触点不能同时满足,但偶从实际使用看上式逻辑关系式化简后取消常闭A触点是不明智的,也可说是有缺陷的。

加入A触点代表着一个阀门或电机的敞开、常闭触点,在实际应用中常常会出现触点松动或者不到位的情况,这个时候如果常闭触点不省略,其结果可能是在B闭合后,继电器Y不会得电,阀门或电机不会启动,如果去掉A的常闭,此时阀门或电机启动既有可能产生事故。

因此偶认为虽然逻辑上能够实现化简后常闭触点A的省略,但其控制结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偶认为省掉常闭触点A是不明智的选择。

网友D:
同意焦工的看法。

这种简化没太大意义,首先CPU的处理速度不会在乎这点逻辑的简化,其次简化之后维护起来不直观。更主要的是焦工所指出的:机械机构不等同于逻辑算式。

网友E(2013-01-19):
先熟习一下电气原理图,就知道怎么来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

加入A触点代表着一个阀门或电机的敞开、常闭触点,在实际应用中常常会出现触点松动或者不到位的情况,这个时候如果常闭触点不省略,其结果可能是在B闭合后,继电器Y不会得电,阀门或电机不会启动,如果去掉A的常闭,此时阀门或电机启动既有可能产生事故。

……

1、在楼主的图中,A、B是指令按钮,与Y没有关系;

2、如果是焦工说的那样,A是Y的一个常开或常闭触点,那么图中A应该是Y;

3、那逻辑关系就改变了,不是楼主这个图了;

网友F:
4、楼主这个图中,化简后的电路是最间的,所实现的逻辑功能没有变,和原来电路一样;

网友F:
5、在逻辑关系中,A、B、C、Y是各自独立的没有逻辑关系的变量;

6、如果你认为A和Y有关系,那就不是楼主的图的逻辑关系了,所以不要误解逻辑关系的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