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PLC 子程序定时器不能自己复位

楼主(2012-12-02):
诸位大侠,我用台达变成软件WPLSOLFT编程调用子程序,子程序里用一计时器,仿真时条件满足时调用,显示计时器计时,时间到时T0动作,但再把计时器条件关闭时,计时器不能自己复位,T0依然为ON ,还要写一条MOV K0 T0的指令才能复位,不知为什么

网友A:
可能是相关指令未执行。

网友B:
成批复位?你可以将需要复位的位放在一个DINT里面,然后使用CLR指令(或将该DINT置0);如果是一个字中的部分位要复位的话,可以对一个字进行按位与操作(AND),此时AND的源B根据你的需求设定(需要复位的部分位为0,不需复位的部分为1).

网友C:
1.软件仿真能不能正常完成这个功能
2.你用的计时器是不是保持型的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
1.软件仿真能不能正常完成这个功能2.你用的计时器是不是保持型的
内容的回复:
仿真没问题,T0前面就一个中间KA1常开,KA1动作则T0计时,然后T0动作,KA1复位,但T0的当前值还是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