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频器输出侧不能加装接触器?

楼主(2012-12-02):
几乎所有变频调速器使用说明书都指出,变频器输出侧不能加装接触器。如日本安川变频器说明书就规定“切勿在输出回路连接电磁开关、电磁接触器”。
  厂家的规定是为了防止在变频调速器有输出时接触器动作。变频器在运行中连接负载,会由于漏电流而使过电流保护回路动作。那么,只要在变频调速器输出与接触器动作之间,加以必要的控制联锁,保证只有在变频调速器无输出时,接触器才能动作,变频调速器输出侧就可以加装接触器。这种方案对于只有1台变频调速器,2台电动机(1台电动机运行,1台电动机备用)的场合,具有重要的意义。当运行的电动机出现故障时,可以很方便地将变频器切换到备用电动机,经过延时使变频器运行,实现备用电动机自动投入变频运行。并且还可以很方便地实现2台电动机的互为备用。

网友A:
如果不能装接触器的话,怎么能实现恒压供水系统中的一拖多

网友B:
输出测是可以加装接触器的,但是需要避免在变频器有输出的情况下接触器动作,从而由于负载突变造成变频器的硬件损伤。

另外如果只是单纯的一台变频器驱动一台电机,还是尽量避免在输出回路加装接触器吧。原因除了楼主阐述的,还有:接触器在动作时很容易会造成变频器的误报警,而且增加一个接触器,增大投入成本,而且对于线路的故障率说说,也是有害无益。

网友C:
我们这里ABB的一台变频器拖动4台电动机,不用交流接触器怎么办??只不过是程序控制的,每次转换前都有停止输出,转换后在启动的,间隔好像不到1秒的!!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出侧最好是不要加装接触器 !

网友E:
一拖一的情况下,都不建议输出侧加装接触器。加装接触器大都是一拖的情况。

网友F:
主要是担心硬开关冲击变频器,如果用变频器来输出逻辑控制接触器那是可以的。

网友G:
把变频器的运行信号接到接触器的辅助开点上,只有在接触器吸合以后变频器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