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问题 求助

楼主(2012-12-02):
XC1-24R-E这是我刚买的PLC型号  用信捷软件连接后提示已经连接上PLC ,但是在“PLC信息”上查看文本却看不到它的机型  而且显示未连接有PLC 。PLC的RUN指示灯没见亮。 下载程序提示与上位机不一致

急啊  在线等高手回复

楼主:
显示是成功连接PLC了的  就是下载不了 提示与上位机不一致

网友A:
点击确定 或者修改对应的型号

网友B:
楼主你好!会不会跟软件的版本有关系···XC1貌似是信捷比较老的一款机型了···去信捷官网下载比较早的一款编程软件试试···http://www.xinje.com/Download.asp?BigClassName=软件下载

楼主:
另一台同一型号的PLC又能下载   只是不在同一时期购买  而且外观的颜色不一样  是不是在同一店铺买的已经不知晓了  我纳闷的是在“设置软件串口”那能看到“成功连接PLC”,但是在“PLC信息”上又看不到PLC的机型  点自动选择合适的机型还是会弹出机型系列号与下位机不一致

楼主:
还有就是PLC上的RUN运行指示灯亮与不亮有什么区别  是怎么定义这个意思的呢

网友C:
软件版本不对。我遇见过这问题。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软件是3.3版本的,以前用在xc3上没问题,现在买了一个新的xc1-24(V3.2),出现了楼主同样的问题,求解决办法

网友E:
你好,由于近期我们对XC1系列的PLC重新做了型号系列规划,修改了PLC底程的型号识别码,所以会出现3.3K以前的版本对新出厂的XC1-24无法下载程序,请你们到公司的官网上面下载3.3K版本的编程软件即可解决,由此给你们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楼主:
恩 谢谢了  下载3.3K版本解决了  忠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