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有谁知道三菱触摸屏GDT3软件的产品ID?请告

楼主(2012-12-02):
请问各位大虾、、有谁知道三菱触摸屏GDT3软件的产品ID号?请告知笑弟、、、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牢记本软件的安装序列号: 570-986818410

这个是三菱软件都通用的···无论是PLC还是触摸屏貌似都是通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牢记本软件的安装序列号: 570-986818410这个是三菱软件都通用的···无论是PLC还是触摸屏貌似都是通用的。。。

网友C:
软件来自正版光盘,安装过程如果提示需要序列号,请输入下列其中一个,三菱全系列软件均通用:

 804-999559933

998-598638072

917-505764844
570-986818410
070-360817410
017-360767844
161-998941269
570-986818410
904-099559933
917-500761844

网友D:
多谢了,试了好几个终于找到个能用的

楼主:
楼上的、、现在知道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