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F7变频器通讯故障
哦,不需要理由

楼主(2012-12-02):
       我们公司本来是6个位的安川F7变频器一起通讯(一个位两个变频器),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当把6个位的通讯线全部链接上的时候6个位全部通讯不上了,但是任意去掉两个位剩下4个位通讯就正常,想请各位大侠们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h呵呵!   学到了!

网友A:
再来一次!

网友A:
留给后面的人回答!顶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留给后面的人回答!顶起

这个真的不是很了解

网友C:
我有点不太清楚你这个变频器之间通讯走的是啥数据,是和上位机或者PLC通讯吗?可以说说你的通讯方式吗?最好有通信拓扑图!

网友D:
也没看明白楼主说的是那种通信格式···变频器跟什么通信···

网友E:
本来如果都是能通讯上的话,现在非要去掉任意2台变频器才能通讯上另外的4台,也就是说原来软件上应该没问题,我想应该在硬件上找原因,干扰问题,接地问题,接触是否良好等这方面查找,万一还不行,看降低波特率试试

哦,不需要理由

网友: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我有点不太清楚你这个变频器之间通讯走的是啥数据,是和上位机或者PLC通讯吗?可以说说你的通讯方式吗?最好有通信拓扑图! 内容的回复:

是和上位机通讯的,我们是采用的RS485串行通讯的,基本上可以排除干扰和接触不良的问题

哦,不需要理由

网友:
对:happy-1437关于本来如果都是能通讯上的话,现在非要去掉任意2台变频器才能通讯上另外的4台,也就是说原来软件上应该没问题,我想应该在硬件上找原因,干扰问题,接地问题,接触是否良好等这方面查找,万一还不行,看降低波特率试试内容的回复:

应该可以排除干扰和接触不良的问题了,那我试试看降低波特率吧,谢谢了

哦,不需要理由

网友:
对:王者之师—广州@阿君关于也没看明白楼主说的是那种通信格式···变频器跟什么通信··· 内容的回复:

变频器和上位机通讯的,是采用RS485串行通讯,通讯协议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