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SB70变频器拆机记录

楼主(2012-12-02):
         变频器出故障,有时候很莫名其妙,特别是不熟悉的变频器,所以平常只要遇见变频器损坏,拆机就记录下,今天拆了一台森兰SB70的变频器,做记录如下:

1、  主板型号SB70G-1ZK3,旧板子的软件版本SB70 V1.80是更换后新板子的软件版本是SB70 V2.00,从主板芯片上可以看的出来。新主板图片如下:

主板上的接口信号:

上图中下部一排的接口,从最左边开始数:

1、  第一个黑色控制线打头的是直流母线电压采集的信号接口,接口标识N-P-NI,信号取自直流母线的NPNI线接在充电接触器的上端触点上;,去风机控制板的直流电源也是在这信号线采集部位并接的;采集部位靠近A相逆变前面的滤波电容的2端。注意的是这个NP是这板子上电压最高的地方,一般都是530V以上;假如报直流母线电压故障,可能是这个地方接触不好,要不就是这个接口进去的电路板出问题了;

2、  过来的连续2个四根控制线的插口J13-J14,端口标识+15V -15V MV GNDJ13接在输出A相电流采集霍尔元件上,J14接在输出C相电流采集的霍尔元件上;

3、  上图没接线的8口插针,用于扩展板的接线;

4、    白色的,标识为GND TD2芯线插口,来自热电阻的信号,信号采集部位是铝散热板上的温度,位置是逆变单元上面,靠近A相逆变单元上部的塑料板挡住的下端。需拆开才能看到;

5、  2个黑色的是输出继电器,标识K1-K2;

上图中上面一排的接口,从最左边开始数:

1、  白色的三插针的,接口J12,标识COM NC NO,大功率变频器的风机控制板接口;

2、  白色的已经接线的接口J8,小功率变频器的风机控制板接口;图示为45KW变频器的主板。

3、  黑色的空插槽,操作面板数据线接口;

4、  白色的接了好多彩色线的接口J2,接口标识F0 GND +5V +5V Z X Y W V W +12V +12V COM COM,去驱动板的接口;

5、  最右边的看到的黑色的是信号选择的跳线口;标识是AI1 AI2 AO1 AO2,黑色跨接标识选择,选择是VmA的选择;比如你输入接口AI1接的是调速电位器,那跳到V,接PLCDCS送来的调速信号4-20mA的,就跳到mA上面,输出类似一样选择,初次上电及更换主板后必须查看这个跳线是否正确。

上图控制板左边的那跟2根控制线的接口J4,标识是JQ4,是主板去控制预充电接触器的线圈回路的;相当与这个接口送出一个电源,那预充电接触器就吸合,短接预充电电阻;

 上图最右边的是变频器主板的I/O输出口了,这个变频器说明书上面有详细的介绍,不叙述了!

网友A:
哇噻,好强大的板子。

网友B:
有一套,我那次变频器被水淹了,我拆开,都没有拍照留念!

网友C:
强烈建议给此贴授精,还请楼主多到本版赐贴。

网友D:
我公司的那些烂变频器被收破烂的管理着,我们都还没有权利拿一个研究研究了!

得领导签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公司的那些烂变频器被收破烂的管理着,我们都还没有权利拿一个研究研究了!得领导签字

      没被收之前,你必须第一时间赶到作案现场,你才可以详细的拍照并记录的;还这个主板,其实只需要几分钟时间就可以搞定的,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准备的!

网友F:
怎么看主板都像是直流调速器···

网友G:
看得眼花缭乱,好复杂啊

网友E:
      补充说明下,此国产变频器用在越南某工厂的生产线上,整天生产线基本都是这个品牌的低压变频器,有少量的随机设备带来的西门子MM420和MM440变频器!,现场唯一的一台高压变频器也是产制深圳的,深圳库马克自动化有限公司的产品!

网友H:
有一定的文化才能记录。。。。。。。。。

网友I:
弄几个清晰照上来。元件的型号都看不清楚。

网友J:
楼主再多贴几张照片

网友K:
围观了

就是没用过这个型号的,怎么样质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弄几个清晰照上来。元件的型号都看不清楚。

这个真不好办,论坛的图片大小有限制,我只能QQ抓图,再说控制板上元件的标识本来就不清晰,无法拍到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围观了就是没用过这个型号的,怎么样质量

暂时部分出现主板损坏及变频器过热故障(风机控制板故障及热敏电阻故障)

网友L:
这个真不好办,论坛的图片大小有限制,我只能QQ抓图,再说控制板上元件的标识本来就不清晰,无法拍到哦!

网友M:
呵呵,不错,不错,非常认真细致的做法,不知道用相机照相是不是会快点呢?

网友E:
      清晰的元件拍摄过了,不过很遗憾,看不到元件型号,只看到元件的编号!选一张穿上来给大家瞧瞧,然后这个细拍过程,发现现场使用的主控板版本有区别,其中电路板也有稍微的区别的!晚上整理后再发!然后楼上说的用相机,来现场背个相机不方便,用手机随时可以拍摄的。

网友N:
分析的很详细,谢谢了。

网友O:
森兰的变频器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E:
     今天拆开另一台机子,发现同样的软件版本的主板,生产日期不同,主板电路有所改变的,改变之一的是电流检测信号送回来后的处理电路,只是在霍尔元件送来信号的接口后面的有改变;标识型号为SB70G-1ZKG,2009.8.13 NO: 18.5~400 0909335的电流检测后处理电路稍微简单点,挨住的一个可以插入功率识别的东东,是横着排的,后I/O输入输出端子一样排列;标识型号为SB70G-1ZK3,2010.8.10,11011188的电流检测后处理电路稍微复杂点,挨住的一个可以插入功率识别的东东,是横着排的,后I/O输入输出端子方向垂直排列;下面的图片,不仔细,你能看出区别吗?

上面2张图,功率识别的东东都是没插上的,下面看一张插上的,你能找到吗?更换主板必须把这个东东拔下来,插到新主板上的:

   提醒下-就是那个电缆上面一点点,看到区别了吧,有5个细铜条的部位

网友P:
只修过sb40,sb70没见过

网友Q:
见识了,我们没修过......

网友R:
森蓝的变频器、质量不错的

网友E:
变频器拆开后的全貌,图片可能需要点击放大才能看清楚!

网友S:
引用 网友T:
变频器拆开后的全貌,图片可能需要点击放大才能看清楚!

控制多大的电机啊?起码得有90KW以上的吧!

网友U:
这个应该在160KW附近,看图片应该不是90KW

网友V:
过产的都差不多呀,电路类似,

网友W(2013-01-21):
过产的都差不多呀,电路类似, 连说明书都大同小异.

网友X(2017-06-29):
森兰SB70报故障FOP功率器件保护  驱动板坏一般是哪个功率器件坏了哪个大神告诉下

网友Y(2019-12-28):
SB70 55KW变频器电机功率可调值只有0.4-12.25KW,如何改正常有人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