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立式加工中心z轴维修后无法换刀

楼主(2012-12-02):
三凌120A维修Z轴后,因为丝杆拆开后位置变了。M6时主轴不定向动作,Z轴上升到0点后旅游活动动作了,请大师指点。多谢

楼主:
更正一下,Z轴上升到0点后没有动作了

网友A:
你说的0点是机械原来的0点吗?还是换刀点!

网友B:
1、换刀位置用的是第一原点位还是第二原点位,这个需要调整参数。见机床所带的系统使用说明书。先用手摇摇到换刀位再和机械位对比下调整参数(在这之前做个回换刀点的程序操作与机械参数对照看似哪一个参数是第一原点位还是第二原点位与机械位是相同的调整这个参数)。

2、一般的机床换刀位的设计除了系统位置换刀点还有一个系统plc控制的换刀位硬开关配合控制(如限位控制方式)。但各个厂家设计思路不同也有软配合的,主要还是要对照机床电气图。大多数厂家换刀顺序在电气图说明书有说明。国产机床就不好说了!一个顺序位置完成后才能走下一步位置顺序。如果有故障到了位置,但完不成顺序当然就停在那里不做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_1关于1、换刀位置用的是第一原点位还是第二原点位,这个需要调整参数。见机床所带的系统使用说明书。先用手摇摇到换刀位再和机械位对比下调整参数(在这之前做个回换刀点的程序操作与机械参数对照看似哪一个参数是第一原点位还是第二原点位与机械位是相同的调整这个参数)。2、一般的机床换刀位的设计除了系统位置换刀点还有一个系统plc控制的换刀位硬开关配合控制(如限位控制方式)。但各个厂家设计思路不同也有软配合的,主要还是要对照机床电气图。大多数厂家换刀顺序在电气图说明书有说明。国产机床就不好说了!一个顺序位置完成后才能走下一步位置顺序。如果有故障到了位置,但完不成顺序当然就停在那里不做下去了。

三凌50M加工中心,换刀顺序是先主轴定向,回第一参考点(机械0点),这时刀已经回到刀库了,然后Z轴上升到第二参考点(位硬开关配合控制),刀盘转到想换的刀,Z轴重新下降到第一参考点,此时已完成换刀程序。我的问题是:Z轴换轴承要拆电机,这时丝杆位置和原来的位置不同了,维修完成任务后开机回零,执行M6,主轴没有定向,然后上升到第一参考点(机械0点),就不动作了,执行M19可以定向,多谢大师指点。

网友B:
还是要查电气图,对照换刀宏程序,顺序一定要搞清,主轴为什么没定位。定向的执行是否完成取决于主轴停止后手是扳不动的,大多没有PLC位置硬件控制,但是有些厂家设计了位硬控或软控,卡刀位置不对就不能执行下去。应该还是顺序没有完成造成的!主要问题从主轴定位和回到第一原点后的位置顺序完成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查电气图,对照换刀宏程序,顺序一定要搞清,主轴为什么没定位。定向的执行是否完成取决于主轴停止后手是扳不动的,大多没有PLC位置硬件控制,但是有些厂家设计了位硬控或软控,卡刀位置不对就不能执行下去。应该还是顺序没有完成造成的!主要问题从主轴定位和回到第一原点后的位置顺序完成情况。

别扯得太远了,外围都没问题,主要是Z轴位置变了,和系统的参数不一至,就是不知怎么调。因为我主要搞发那科和广数系统,三凌不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