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控软件版独家秘笈-高手搞定DNS解析故障有妙招2

楼主(2012-12-02):
(3)清除DNS缓存信息法:

  当计算机对域名访问时并不是每次访问都需要向DNS服务器寻求帮助的,一般来说当解析工作完成一次后,该解析条目会保存在计算机的DNS缓存列表中,如果这时DNS解析出现更改变动的话,由于DNS缓存列表信息没有改变,在计算机对该域名访问时仍然不会连接DNS服务器获取最新解析信息,会根据自己计算机上保存的缓存对应关系来解析,这样就会出现DNS解析故障。这时我们应该通过清除DNS缓存的命令来解决故障。

  第一步:通过“开始->运行->输入CMD”进入命令行模式。

  第二步:在命令行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在ipconfig /?中有一个名为/flushdns的参数,这个就是清除DNS缓存信息的命令。

  第三步:执行ipconfig /flushdns命令,当出现“successfully flushed the dns resolver cache”的提示时就说明当前计算机的缓存信息已经被成功清除。

  第四步:接下来我们再访问域名时,就会到DNS服务器上获取最新解析地址,再也不会出现因为以前的缓存造成解析错误故障了。

  (4)修改HOSTS文件法:

  修改HOSTS法就是把HOSTS文件中的DNS解析对应关系进行修改,从而实现正确解析的目的。因为在本地计算机访问某域名时会首先查看本地系统中的HOSTS文件,HOSTS文件中的解析关系优先级大于DNS服务器上的解析关系。

  这样当我们希望把某个域名与某IP地址绑定的话,就可以通过在HOSTS文件中添加解析条目来实现。

  第一步:通过“开始->搜索”,然后查找名叫hosts的文件。

  第二步:当然对于已经知道他的路径的读者可以直接进入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目录中找到HOSTS文件。如果你的系统是windows 2000,那么应该到c:\winnt\system32\drivers\etc目录中寻找。

  第三步:双击HOSTS文件,然后选择用“记事本”程序将其打开。

  第四步:之后我们就会看到HOSTS文件的所有内容了,默认情况下只有一行内容“127.0.0.1 localhost”。(其他前面带有#的行都不是真正的内容,只是帮助信息而已)

  第五步:将你希望进行DNS解析的条目添加到HOSTS文件中,具体格式是先写该域名对应的IP地址,然后空格接域名信息。

  第六步:设置完毕后我们访问网址时就会自动根据是在内网还是外网来解析了。

  出现DNS解析故障最大的症状就是访问站点对应的IP地址没有问题,然而访问他的域名就会出现错误。 为此,那就可以使用上文中的其中一种解决的方法,应该都能很快的解决你的问题.